[問題求助] 請問 MSI P55-GD55 記憶體問題

楼主(2018-03-08):
很久前可抓到四個插槽同批號同規格的 DDR3-1333 2gb 4隻共8gb。

後來DIMM4就抓不到記憶體了,四個插槽插滿BIOS會停在記憶體偵測畫面,
但DIMM4拔掉,可穩跑單通道,3隻2gb共6gb記憶體,或雙通道,2隻2gb共4gb記憶體。

然後就把板子電解電容換掉,剛換完的開始又回到可抓到四個插槽 DDR3-1333 2gb 4隻共8gb,
但測試後發現,BIOS內記憶體自動抓取SPD預設頻率1333系統會當機,手動調整為1066之後,
就可穩定跑雙通道,4隻2gb共8gb記憶體。

但又使用一個月後,發現系統(Windows、Linux、Memtest86+),只使用4g記憶體(雙通道),硬體保留4gb。
四個插槽插滿,在BIOS下可完整抓到8gb及正常開機,但穩定進入作業系統只顯示4g記憶體(雙通道),
硬體保留4gb。把DIMM4記憶體拔掉進入作業系統,就可完整穩定使用3隻2gb共6gb記憶體。

有把DIMM4腳位關於DDR3所需幾個電壓量測(裸版+CPU)都是正常值,也有用電子接點復活劑把
CPU、CPU座,記憶體插槽清潔過。記憶體也都單支跑Memtest86+都PASS,Bios也重刷過,
狀況依舊,BIOS完整抓到四個DIMM正常開機,但進入系統4g記憶體(雙通道),硬體保留4gb。

請問如果記憶體控制器可跑穩跑雙通道,是不是控制器內部線路無問題。
請問先進們,有 MS-7589 1.0 (P55-GD55) 點位圖或圖紙?

補充內容 (2021-5-25 12:35 PM):
沒能力解決問題後,就不管這問題加減用,用到去年初系統變成BIOS一樣抓到四個插槽8GB
但進入視窗只能抓到一個插槽2GB,memtest86也一樣。用了一段時間受不了記憶體太小,就把這些東西丟一邊。

後來買了一塊DDR3打阻值卡。搜尋討論區裡關於記憶體量測的討論,各需求供電量測也都正常,
找不出來為什麼只能抓到一個插槽,然後把板子拆了用去漬油把之前可能沒擦乾淨焊點及接點
清潔劑大略再擦一次。板子上CR2032拔掉上電測記憶體,居然抓到四根插槽記憶體共8GB。
memtest86 64bit 測也都正常,關機裝上拔掉的電池再測,又回到只抓到4GB,舊電池拔下來量有3.1V。
直接買一顆新電池裝上,上電四根插槽都抓的到。現在打這一篇回文,目前沒問題,一頭霧水。

CPU1
IMC Test
Module Version: 1.0.20.64b.W
Start Time: Tue May 25 11:42:21 2021
Test Result - PASS
--- Reading Memory Size ---
Detected Memory Size is --> 8.00GB
--- Subtest - Memory Size Test Passed!!!  ---
--- Integrated Memory Controller Stress Test ---
Memory to be allocated = 1048576 bytes
Memory Allocated.
Test 1 Ones and Zeros Moving Inversions write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1 Ones and Zeros Moving Inversions verification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2 32Bits Sliding Ones write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2 32Bits Sliding Ones verification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3 32Bits Sliding Zero write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3 32Bits Sliding Zero verification operations - Passed
Memory Deallocated.
--- Subtest - Memory Stress Test Passed!!!  ---
Integrated Memory Controller Test Passed!!!
End Time: Tue May 25 11:42:21 2021

网友A:
沒有R10,這兩個參考看看
MS-7589 r0A.pdf (1.48 MB, 下載次數: 74)
MS-7589 r21.pdf (1.18 MB, 下載次數: 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R10,這兩個參考看看

謝謝 benson1206

网友:
微星MS-7589-10主板電路圖(工廠資料).pdf (1.43 MB, 下載次數: 80)

補充內容 (2018-3-9 12:13 AM):
上面0A 跟1.0是一樣的

网友B:
別忘了加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忘了加分一下..

抱歉,我找不到怎麼評分或加分,有這方面連結可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找不到怎麼評分或加分,有這方面連結可看嗎?

在你回覆的右手邊,
有評分 檢舉,
點選評分,
就會出現加分的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回覆的右手邊,
有評分 檢舉,
點選評分,

簽名檔正下方的回覆嗎?如過是的話,又其右邊的邊角,只有檢舉及管理,管理打勾會跳出一個框,
裡面是置頂一項。

我搜到一個wish先進於 2017-8-18 的主題,不知道有無關聯,
評分及評價設定更動,裡面
會員評分
關閉評價
關閉點評

网友:
引用 楼主:
簽名檔正下方的回覆嗎?如過是的話,又其右邊的邊角,只有檢舉及管理,管理打勾會跳出一個框,
裡面是置 ...

楼主:
奇怪,真的沒評分選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真的沒評分選項。

痞酷會員級別
才會出現評分功能項目
所以,只能再繼續累積積分等晉級
或以回覆方式感謝(個人猜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奇怪,真的沒評分選項。

ericchou大大說的沒有錯,像我這個MOS電晶體的也還不能評分,所以大大請加油多多上來點公狗,有時就回回文總有一天就可以評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痞酷會員級別
才會出現評分功能項目
所以,只能再繼續累積積分等晉級

ericchou 先進,是正確的。
因為太嫩了,所以長不大。

另外,請教先進們,有使用過Intel® Processor Diagnostic Tool這個處理器工具嗎?
裡面有一個IMC Test,現行使用三支記憶體於DIMM1~3,測試後顯示PASS。
代表記憶體控制器是沒問題的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ricchou大大說的沒有錯,像我這個MOS電晶體的也還不能評分,所以大大請加油多多上來點公狗,有時就回回文總 ...

你這等級(場效應電晶體)、
我記得可以啊!
只是每次只能+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這等級(場效應電晶體)、
我記得可以啊!
只是每次只能+1…

剛剛去看一下 會員級別
場效應電晶體以下 真的無法參予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剛剛去看一下 會員級別
場效應電晶體以下 真的無法參予 加分

我的金頭腦要刷BOIS,
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F:
有時候記憶體抓不到可以先更新BIOS版本看情形是不是依樣
再來考慮硬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時候記憶體抓不到可以先更新BIOS版本看情形是不是依樣
再來考慮硬體故障 ...

因為原本已使用官方最後版本,是可用四支記憶體,後來才出現問題。
我再找看看,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原本已使用官方最後版本,是可用四支記憶體,後來才出現問題。
我再找看看,謝謝! ...

刷過BIOS不代表BIOS就不會出問題 有時候刷太新的版本反而會出問題 可刷舊一點的看看
P55 記憶體控制 是CPU在處理 有換一顆CPU試試看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ericchou 先進,是正確的。
因為太嫩了,所以長不大。

IMC這個測試還頗好玩,你的板子跟CPU應該算是正常,至少是當下狀況應該運作正常吧,我想

不過我把它裝在這台SOCKET 775的電腦上面,第五項測試IMC這各,顯示PASS
但是我去撈下面的LOG來看

--- Integrated Memory Controller Test ---
Version 1.0.10.32b.W

StatusFMmatched 1

--- IMC NOT Supported on this Processor ---

---  Integrated Memory Controller Test NOT Supported on this Processor  ---
..Skipping Integrated Memory Controller Test..

CPU沒支援啊,給我顯示SKI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過BIOS不代表BIOS就不會出問題 有時候刷太新的版本反而會出問題 可刷舊一點的看看
P55 記憶體控制 是CP ...

BIOS韌體正常使用四支記憶體的版本,在主機使用有問題後,有用同一版本覆寫過,狀況依舊,
因為手邊無其他 1156 腳位處理器,只能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IMC這個測試還頗好玩,你的板子跟CPU應該算是正常,至少是當下狀況應該運作正常吧,我想

不過我把它裝在這 ...

IMC Test
Module Version: 1.0.10.64b.W
Test Result - PASS
--- Reading Memory Size ---
Detected Memory Size is --> 6.00GB
--- Subtest - Memory Size Test Passed!!!  ---
--- Integrated Memory Controller Stress Test ---
Memory to be allocated = 1048576 byte
Memory Allocated.
Test 1 Ones and Zeros Moving Inversions write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1 Ones and Zeros Moving Inversions verification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2 32Bits Sliding Ones write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2 32Bits Sliding Ones verification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3 32Bits Sliding Zero write operations - Passed
Test 3 32Bits Sliding Zero verification operations - Passed
Memory Deallocated.
--- Subtest - Memory Stress Test Passed!!!  ---
Integrated Memory Controller Stress Test Passed!!!
Total Time:  seconds: 1
這是記憶體有問題這台測的,如果只插三支記憶體,看起來或許只是測那三支的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IMC Test
Module Version: 1.0.10.64b.W
Test Result - PASS

是可以這麼說沒錯.

它就是偵測記憶體容量 6.0GB
然後對記憶體做寫入比對測試.
我覺得這東西,WIN7以上OS,裡面那個記憶體測試應該也是做差不多的事情
MEMTEST86也是.

話說,我在用的這台破電腦有個很有趣的地方,因為太破,所以插的是DDR2
一支是2G,另一支是1G.
好玩的是,如果當下排列組合到可以通過開機檢測,就運作正常
去跑記憶體測試甚麼的都可以通過無錯誤,然而,偶而,開機就會看到電腦無畫面
一直重複通電,風扇轉,斷電,通電,看起來很讓人驚恐的情況,多像是短路哪.
然而,它就是偵測記憶體錯誤,這時候就要再把記憶體拔起來,重新插回去
直到正常抓到,就又可以相安無事的運作很久一段時間,直到下次又突然病發

我覺得應該是那條1G的問題很大啦,不過不插上那隻,WIN7跑2G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