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55XL10S 畫面偏白及一條一條橫線

楼主(2018-03-09):
如圖所示 有可能是邏輯版故障嗎

网友:
標題應補上廠牌Toshiba

网友:
邏輯版網路有賣良品  可以買回來換看看  覺得邏輯版40%面板60%  這台好像是三星屏................

网友:
面板死了
不用浪費錢買邏輯版

楼主:
看樣子面板壞,沒救了,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省了不少時間

网友:
三星屏傷心屏

网友A:
那這可以用SONY維修疊影的方式解決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這可以用SONY維修疊影的方式解決嗎?

不行
面板的佈線有點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
面板的佈線有點不一樣

好的 謝謝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