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天廚 RE-P08M1 微波爐零件請教

楼主(2018-03-09):
請問各位先進,
有下圖兩個三極體的datasheet可以分享嗎?
我上google都查不到。

或是分別可以用哪個比較常見的零件取代呢?

左邊用hFE檔位量測顯示1(是不是壞了),
右邊用hFE檔位量測顯示28。

网友A:
有可能是
KRC243M 跟 KRA105M 內有電阻的電晶體~
可以量一量 B E 二腳看有無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
KRC243M 跟 KRA105M 內有電阻的電晶體~
可以量一量 B E 二腳看有無阻值~

fireway感謝您的回覆,確實有阻值,
左邊量阻值為9.1KΩ,
右邊量阻值為48.5KΩ。

左邊C243依序量腳位阻值為
E    C    B   阻值
紅   黑        74K
紅         黑  9.1K
      紅   黑  沒反應
黑   紅        沒反應
黑         紅  9.1K
      黑   紅  81K

左邊A105依序量腳位阻值為
E    C    B   阻值
紅   黑        沒反應
紅         黑  48.5K
      紅   黑  89.1K
黑   紅        110.8K
黑         紅  48.5K
      黑   紅  沒反應

這樣看得出哪個有問題嗎?

网友:
bjt電晶體-開-關應用筆記
參考這篇文章說明~
其中圖8跟您這個很類似~
在電路板上測量電壓~
才能知道有沒有問題~

网友:
這2顆壞的機會很少...這種不是一般電晶體.怎麼量都會有阻抗的..印刷編號好像客制化..應該不是公制..裝回.
找其他故障點?

楼主:
好的,我再裝回試試看,目前確定繼電器未動作,
繼電器拆下供12V是正常的。

网友:
剛剛好整理到:

楼主:
請問您的狀況是如何呢?
跟我的一樣嗎?

网友B:
我手上正好也是這一台,正常操作時,有幾個按鍵沒作用,開始鍵也無作用。但操作快速解凍時都正常但不能加熱,此時量高壓變壓器一次測時,沒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正好也是這一台,正常操作時,有幾個按鍵沒作用,開始鍵也無作用。但操作快速解凍時都正常但不能加熱,此 ...

結果有修好嗎?

网友:
也是檢查到繼電器那裡,確定繼電器是好的,然後就沒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