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050老筆電,開機會一直短B,B完又可以進系統[已完修]

楼主(2018-03-09):
各位先進大大們好~

一台ACER 5050的老筆電
開機會一直連續短B
大約B了幾聲後 又可以進系統
測試了記憶體 硬碟 是沒有問題的

查詢異常說明文字 似乎是MBR有問題?
刪除分區 重新製作MBR 重新灌系統 還是沒有改善....  @@

目前是想 再買一顆良品硬碟測試看看?

另外,想再請問 有大大知道此款老筆電該如何跟新BIOS嗎?

附圖為異常的說明文字 (手機照的不好 請各位見諒XD)
第一次發問,有點緊張..

麻煩各位大大了,謝謝~~~

補充內容 (2018-3-10 06:47 PM):
謝謝jackchen681  sandy319  dcstudio  三位大大的熱情回覆~~
經測試  把鍵盤拔掉  就沒有BB會直接進系痛了~~  耶~~~  讚!!
(明明是線盤 顯示什麼MBR@@)

補充內容 (2018-3-10 06:49 PM):
尋找鍵盤中  過幾天再補後續~  謝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18-3-13 08:19 PM):
今天更換鍵盤後 就可以順利進系統了~~  很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謝謝~~~~~
(我找不到在哪裡增加標題"已完修"..XD)

異常說明文字

異常說明文字

网友A:
B聲試著把鍵盤拆掉看看

网友B:
我也遇過鍵盤故障、
開機BB叫…

网友C:
有沒有進去BIOS的硬碟設定頁面改過什麼??
能提供BIOS內, 這顆硬碟的設定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聲試著把鍵盤拆掉看看

感謝jackchen681大大~~

拆掉後真的就不BB了~~

感謝您的熱情回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過鍵盤故障、
開機BB叫…

感謝jsandy319大大~~

拆掉後真的就不BB了~~

感謝您的熱情回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進去BIOS的硬碟設定頁面改過什麼??
能提供BIOS內, 這顆硬碟的設定畫面? ...

回覆dcstudio大大~

這舊筆電 BIOS裡面也沒有什麼可以變更的設定...XD
有重新讀取預設值過~

經jackchen681大大 與sandy319大大回覆
原來是鍵盤的問題~
(這樣顯示什麼MBR... XD)

感謝您的熱情回覆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jsandy319大大~~

拆掉後真的就不BB了~~

用usb外接鍵盤就可以啦!
鍵盤應該 不容易買,
二手的鍵盤壽命可能也不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外接鍵盤就可以啦!
鍵盤應該 不容易買,
二手的鍵盤壽命可能也不長..

恩恩~~ 也是厚~!
USB外接是一個好主意~
只是這個筆電是有紀念意義的~
所以想修好他~
在露天有看到二手的 三.四百塊錢(新的好貴,,,@@)
等收到後再來報告後續
謝謝SANDY大大~~

网友D:
  若不嫌麻煩, 可將鍵帽一一掀開; 若嫌麻煩, 直截浸泡無水酒精漂洗, 所有鍵於液面下按壓幾回. 甩乾、晾乾就是不能烤乾. 或許裝回筆電就不會再嗶嗶叫了.

  若已購替品, 就當咱自言自語飄過, 請無視即可.

  該款筆電是鳳凰 BIOS, 可用 純 DOS 模式 (批次檔) 或 視窗環境 (閱 PDF 文件) 更新(Ac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不嫌麻煩, 可將鍵帽一一掀開; 若嫌麻煩, 直截浸泡無水酒精漂洗, 所有鍵於液面下按壓幾回. 甩乾、晾乾就 ...

回覆nessie大大~

謝謝您專業的建議~ ^^  長知識了~
我再去找找這個神奇的無水酒精來試試~
(目前購買了二手替代品)

然後BIOS啊~ XD 如果已經沒問題了我想我還是不要"ㄍㄟˉ坳"好了~

謝謝nessie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覆nessie大大~

謝謝您專業的建議~ ^^  長知識了~

  若換替品後, 仍是有硬碟 MBR 被修改的警告訊息 + 嗶嗶叫, 那就不是鍵盤的問題. 就甭洗舊鍵盤, 可以再裝回筆電了.

  不知有無試過 恢復 BIOS 預設值, 甚至是 清除 CMOS 資料. 更新 BIOS 或許也可能排除該故障.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換替品後, 仍是有硬碟 MBR 被修改的警告訊息 + 嗶嗶叫, 那就不是鍵盤的問題. 就甭洗舊鍵盤, 可以再裝 ...

回覆nessie大大~

有讀取BIOS預設值過  一樣BB叫    CMOS沒有清過.

有想過更新BIOS,但因這很舊款
您上面說要透過純 DOS 模式或視窗環境..
我目前還沒有試到這一步

希望是鍵盤的問題啦~~  XD  (過幾天收到測試後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了~~)

謝謝您的回覆~ ^^

楼主:
各位先進大大們好~~~

跟大大們報告
今天收到買的二手鍵盤
裝上去開機 (當下心中很忐忑啊...XD)
YA! 順利進系統了~~~~^^

再次誠心感謝 jackchen681大大  sandy319大大  dcstudio大大   nessie大大 及 痞酷論壇~~~~
有你們真好~~~~ >///<

下台一鞠躬~~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大大們好~~~

跟大大們報告

网友E:
原來換鍵盤就好了!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換鍵盤就好了!恭喜完修!

回覆asdf368大大~

謝謝~~~
是喔~ ^^
原來兇手是鍵盤~~ X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覆asdf368大大~

謝謝~~~

大大您客氣了!我是根據您之前與論壇上前輩的應答,才如此回覆的。總之,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您客氣了!我是根據您之前與論壇上前輩的應答,才如此回覆的。總之,恭喜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