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製作太陽能給蓄電池充電問題

楼主(2018-03-10):
1)想讓電池充電到13.8V時自動停止充電,當低於13.8V時繼續充電,這電路圖應該怎麼改呢?

2)讓Arduino 檢測電流應該怎麼接呢

网友:
>1)想讓電池充電到13.8V時自動停止充電,當低於13.8V時繼續充電,這電路圖應該怎麼改呢?

用Op amp LM358或比較器LM393,LM339做成電壓比較器,輸出控制則可以用Bjt+Relay或者MOSFET.

>2)讓Arduino 檢測電流應該怎麼接呢
在輸出端串接一個0.1 Ohm的電阻,再把Arduino的ADC輸入端和GND接在電阻兩端就可以偵測電壓了,但是Arduino的地端和LM317的地端不能共地,也就是要用兩組電源,你也可以用霍爾IC測直流.

你可以先找google聊聊前面所提到的資料 ...

网友:
此電路的U4輸出為約13.75V,當電池電壓充至此電壓附近時,因 D1會型成逆偏,故已能形成停止自動充電之功效.

网友:
Arduino ADC好像是0~5V,用電阻分壓進Arduino,ADC前方加個5V的zener作保護,免得超壓

网友A:
1.lm317電壓輸出調整為13.8v+0.7v(二級體壓降)

2.利用負級電流檢測電阻搭配opa電路
轉出0~5v電壓給Arduino用既可

可試著搜尋"lm317充電" 或 "lm317限流"
就有相關電路可以用了
opa只是簡單的非反向放大電路,調整好倍率既可

不過太陽能電池搭配線性穩壓電路,整體的轉換效率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m317電壓輸出調整為13.8v+0.7v(二級體壓降)

2.利用負級電流檢測電阻搭配opa電路

我想用ACS712 来测

太阳能板经过LM317给蓄电池充电,然后ACS712 接那边呢?

蓄电池充电的同时给负载供电

网友:
此種電路不太適合用於太陽能充電, 建議使用 buck 電路或模塊

网友:
鉛酸電池嗎?這個13.8V定電壓線路不適合,不相信你先做個實驗,鉛酸電池用12v燈泡放電,當燈泡變暗時,拿去用這13.8V定電壓線路充電,保證充好幾天還是沒電,因為沒電的鉛酸電池內阻高,需要先用恒流源充電一段時間,才可以13.8V定電壓充電。

太陽電池要充電,要使用太陽能最大功率追蹤線路充電,線路會偵測目前太陽電池的發電量,依陽光強弱會自動升降壓,很弱的陽光也會充電,以最匹配的功率充電池

補充內容 (2018-3-28 01:09 PM):
Arduino晶片Port是可以產生PWM(脈波寬度調變),Port的PWM去推MOSFET晶體及電感,可用程式控制PWM脈波寬度, MOSFET可輸出升降的充電壓,配合Arduino程式偵測電池的電壓及充電流,程式計算後控制以最佳的充電模式及充飽斷電,有Arduino單晶片不需用LM317穩壓電路

偵測電流,小電流可以用電阻,大流可用霍爾磁感線性電流感測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