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 COUGAR A560 -有5vsb不開機

楼主(2018-03-10):
送電啟動用電表測大電容有350V風扇轉一下不到5秒就停了?

有80銅牌

有80銅牌

內部

內部

背部

背部

5V控制IC TNY278

5V控制IC TNY278

网友A:
5秒停了之後,還有5vs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秒停了之後,還有5vsb嗎!

5秒停了之後,真的5vsb消失過了10秒後又出現了

网友A:
5V控制IC TNY278壞了,換新就ok了!

楼主:
感謝liuchinlang大大,提供此方向,終於查出是TNY279PN IC故障造成5VSB間斷,更換新品後送電啟動量測5VSB沒有間斷正常了,完修

TNY279PN異常

TNY279PN異常

拆下零件更換新品

拆下零件更換新品

量測PS-ON啟動5VSB穩定

量測PS-ON啟動5VSB穩定

終於完修了

終於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控制IC TNY278壞了,換新就ok了!

大大太厲害了,我都還在學習中,給你一個讚高手級n_034|

网友A:
不錯完修,如果5秒停了之後,還有5vsb,就是pfc小板壞囉!

网友B:
恭喜完修!
上次才修了相同型號的電源,也是5VSB的IC故障。
只是整個炸得型號都不見了,來帶保護電阻也跟著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上次才修了相同型號的電源,也是5VSB的IC故障。
只是整個炸得型號都不見了,來帶保護電阻也跟著 ...

還好我這顆IC沒有炸掉,不然還要摸索更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完修,如果5秒停了之後,還有5vsb,就是pfc小板壞囉!

大大:維修經驗真是豐富,以後請多指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我這顆IC沒有炸掉,不然還要摸索更久了

不對,炸了好修,這顆ic不炸,量又是好的,包你修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