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SK telesys 的無線設備?

楼主(2018-03-10):
這些零件是很厚重的全鋁製品不知用在何處

這台背面塗滿散熱膏

网友A:
很好奇裡面是長的怎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裡面是長的怎麼樣?

回老大就電路板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老大就電路板ㄚ

螺絲真多,沒有起子機應該會罵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真多,沒有起子機應該會罵出來......

有一台被拆開不完整
有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裡面是不規則配合電路板的厚實鋁件
明天去拍個照在貼上來

网友B:
應該是行動電話基地台射頻模塊,這種東西淘汰算是很快,新品整個系統賣價不便宜但完全沒有二手剩餘價值,反正電信業獲利很豐基站設備投資的錢很快就能回收。
有接頭就拆接頭,電路板上有鍍金元件就拆去煉金,想不出還有其他可用之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行動電話基地台射頻模塊,這種東西淘汰算是很快,新品整個系統賣價不便宜但完全沒有二手剩餘價值,反 ...

如此~那他就可能只剩當散熱器一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此~那他就可能只剩當散熱器一途

裡面的高頻晶體與 IC 雖然新品要價不菲但二手拆板零件完全沒人要,用的上這種零件的人或公司只會去買新品。
想研究與學習高頻線路的人倒是可以看看線路如何排列與走線並參考上頭所用之零件。

想當散熱片因為沒有散熱翼來增加熱量交換的面積所以散熱效能也不好。
這種鋁殼找適當大小可以拿來當自製線路或儀器的外殼,隔離良好不怕干擾,又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裡面的高頻晶體與 IC 雖然新品要價不菲但二手拆板零件完全沒人要,用的上這種零件的人或公司只會去買新品 ...

這我懂跟下面這兩台一樣用的上這種零件的人或公司只會去買新品
不會買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懂跟下面這兩台一樣用的上這種零件的人或公司只會去買新品
不會買二手

這些特殊與產業界用的設備沒有人敢去省這種錢,24H 工作的機台穩定度最重要,常常設備還沒壞一到使用年限就會全部換新,萬一故障停機造成的損失比這些設備的錢還大的多。
所以這些裝備出現在回收廠不是因為故障無法修,常常都是因為時間到了汰換下來或以後再也用不上。

网友B:
SK telesys 是韓國貨。
第二張圖最大的模塊是射頻功率放大器,應該是 50W 左右。
第三張圖上面的貼紙說明是 Repeater 轉發器,可能是弱信號地區用的強波器也可能是轉變頻率的中繼器。
第四張圖看標示需要輸入 10MHz 標準頻率,所以這應是中頻的調變器與解調器。
第五張圖最小的模塊是天線保安器 / 避雷器,應該是支援全頻帶所以有玩無線電的人可以用的上,但如果沒接良好地線此物就沒有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 telesys 是韓國貨。
第二張圖最大的模塊是射頻功率放大器,應該是 50W 左右。
第三張圖上面的貼紙說明是 ...

感謝前輩解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懂跟下面這兩台一樣用的上這種零件的人或公司只會去買新品
不會買二手

蔡董你這個東西會換掉的原因是因為不穩定~3不5時出問題導致產品良率有問題~只能放乖乖n_043|
我公司的機器有用到這種電共~只要機器常不明原因出包~就先換這鬼東西交換測試

楼主:
橡皮人說:
很好奇裡面是長的怎麼樣?
螺絲真多,沒有起子機應該會罵出來......

小弟聽懂了~我自動自發!

這片電路板下面鋁厚度有1.5公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皮人說:
很好奇裡面是長的怎麼樣?
螺絲真多,沒有起子機應該會罵出來......

真壯觀!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皮人說:
很好奇裡面是長的怎麼樣?
螺絲真多,沒有起子機應該會罵出來......

有需要這麼多螺絲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橡皮人說:
很好奇裡面是長的怎麼樣?
螺絲真多,沒有起子機應該會罵出來......

記憶中....
曾經(有十年以上) 換過電視台發射機裏的功放晶體....
一顆要價三百多美元(台幣約1萬),當天換了好幾顆...
換不算困難...但拆開再組裝回去測試,花很多時間...
(到發射站來回也花很多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憶中....
曾經(有十年以上) 換過電視台發射機裏的功放晶體....
一顆要價三百多美元(台幣約1萬),當天換 ...

電子的東西都是這樣,想當初16M記憶體1支15000元,買4支60000元,跟我去的朋友看到"這麼便宜",他也買4支回去用........,現在呢?

网友A:
哈哈哈!我賺到了,tsai5371 讓給我了

記得白鐵仔螺絲一顆一顆都要鎖回去,不可以換鐵的給我........

网友A:
熊熊想到,把我的私房錢藏在裡面烏骨雞學姐應該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賺到了,tsai5371 讓給我了

看到你酷幣快破4000很礙眼n_169|
 你後面998給我我才跟你換n_12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熊熊想到,把我的私房錢藏在裡面烏骨雞學姐應該找不到......

結果放太久雄雄給他忘了,不小心跟回收物ˋ起丟了?

网友:
看到這結構想起有一種品牌的音響製品也都由整塊鋁 CNC 而成,
CHORD qbd76

网友:
引用 网友D:
結果放太久雄雄給他忘了,不小心跟回收物ˋ起丟了?

肥了撿回收的阿婆~~~~

老ㄟ阿~~~~~~你看這歹鐵仔裡面很多鈔票捏.........路口那個少年仔真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