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電鍋 TAC-10A 煮飯保溫燈號同時亮起

楼主(2018-03-11):
這一台是老姐那的住戶扔出來
拿來給我練功用的

因為當時没先檢查燈號
是否同時會亮的問題
只知道不能加熱
當時忘了拍照
因為以前曾維修過大同電鍋
想說手機好像曾有維修時所拍的照片
所以就換了加熱板
加熱板換後
結果無論你切換煮飯和保溫的燈都會亮
請教之前學維修的同學
他說有可能是我線接錯所造成

參考了論壇之前前輩維修的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2154-1-1.html
實在看不出那邊排線接錯
造成無論切換煮飯和保溫燈號都會亮

以下是電鍋內部接線的情形

所以想麻煩前輩
幫忙看一下是否線路有接錯
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

网友A:
依你第一張上照圖去看 線路應該沒接錯

要確認煮飯後 溫度跳馬跳開後 確認一下跳馬銀接點是不是有跳離完整(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第一張上照圖去看 線路應該沒接錯

要確認煮飯後 溫度跳馬跳開後 確認一下跳馬銀接點是不是有跳離完整( ...

sa2086 兄
這麼晚還没睡

謝謝 sa2086 兄
幫小弟檢查線路上的問題
明天再來測試看煮飯後跳脫的情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2086 兄
這麼晚還没睡

大同電鍋 單燈號指示燈
不管煮飯或保溫 都常亮  大都是 加熱電熱片壞
不然就是 溫度跳馬跳保溫時沒分離持續煮飯中

网友:
查看這裡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電鍋 單燈號指示燈
不管煮飯或保溫 都常亮  大都是 加熱電熱片壞
不然就是 溫度跳馬跳保溫時沒分 ...

sa2086 兄
今天早上上電測試
結果不加熱
再量測加熱片不導通
結果電熱片壞
可能在裝的時候没在量測確認
又去抓到壞掉的電熱片
裝完後又没有量測
導致誤判
晚一點再來組裝
謝謝 sa2086 兄

楼主:
謝謝 sandy319 姐姐

提供檢查銀接點跳脫查修的方向

按照 sa2086 兄所提供的查修方向
已經查出電熱片有問題

之前有量測其中一片是好的
因為没做記號
不小心又抓到壞掉的電熱片
所以目前就是要再重新組裝
再看同樣的情形是否排除

謝謝 sandy319 姐姐

网友:
加熱管斷了+1

楼主:
感謝 vip4943兄 告知
大同電鍋已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電鍋 單燈號指示燈
不管煮飯或保溫 都常亮  大都是 加熱電熱片壞
不然就是 溫度跳馬跳保溫時沒分 ...

謝謝 sa2086 兄
提示檢測的地方讓小弟得以完修

按下煮飯時

在加熱中有冒煙,可是好像沒拍出冒煙的感覺

煮飯後,跳保溫
保溫燈號不在亮起
順利完修

感謝 sa2086 兄

楼主:
謝謝 sandy319 姐姐
小弟已經順利完修

關於銀接點
另一台大同電鍋(別人的)
有遇過煮飯會有鍋巴的情形
有請教同學
他是說是銀接點氧化所造成
叫我砂紙把氧化磨掉就行了
不曉得 sandy319 姐姐
有沒有研究

网友B:
恭喜完修!安裝前未先確認安裝物,只好算是多練習拆裝一次的經驗嘍,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sandy319 姐姐
小弟已經順利完修

我都用電子鍋煮飯,
同學說的可以試試,
鍋巴有可能是水加太多,
內鍋如果有異物要清除,
這電源線要注意,
是否會很燙...
電鍋內的線接點要清除乾淨,
上一點點接點油(薄薄),
這樣阻抗會比較小.

网友:
關於銀接點 另一台大同電鍋(別人的) 有遇過煮飯會有鍋巴的情形 有請教同學 他是說是銀接點氧化所造成 叫我砂紙把氧化磨掉就行了 不曉得 sandy319 姐姐 有沒有研究

网友D:
1.在外鍋 中間 放一個 十元硬幣 看看  2.十人份電鍋 溫度調整在 145℃~155℃ 3.更換新的開關組合 (飛機座整組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電子鍋煮飯,
同學說的可以試試,
鍋巴有可能是水加太多,

謝謝 sandy319 姐姐
給小弟的建議

以後如再遇到相同的情形
就得知檢測維修的重點

剛好有跟烏骨學姐
買了富見雄接點油
趕快來試看看

姐啊
真多謝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在外鍋 中間 放一個 十元硬幣 看看  2.十人份電鍋 溫度調整在 145℃~155℃ 3.更換新的開關組合 (飛機座 ...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koyi 大
1. 放10元硬幣在外鍋中間
    外鍋中間不就是鍋蓋上方嗎?

   想請問  koyi 大
   放10元硬幣有什麼用意呢?
   是增加鍋蓋的密合度嗎?

2.調整溫度
   這可能要有測溫槍
   不曉得要調整那裏
   來控制彈跳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安裝前未先確認安裝物,只好算是多練習拆裝一次的經驗嘍,哈哈… ...

謝謝 cobra200309 兄
這一次安裝前沒檢測
所造成的問題
雖然讓小弟多拆組裝一次
也讓小弟又多學習了維修經驗

還是有進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sandy319 姐姐
給小弟的建議

請利用網站內的搜尋.

大同電鍋溫度調整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61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利用網站內的搜尋.

大同電鍋溫度調整問題?

謝謝 sandy319 姐姐告知
sa2086 兄解說的很詳細
看來還是要有測溫槍才能調整

謝謝 sandy319 姐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koyi 大
1. 放10元硬幣在外鍋中間
    外鍋中間不就是鍋蓋上方嗎?

他可能要表達內鍋與外鍋接觸面,
多放了10圓硬幣,
讓電鍋加熱到無水時,
電鍋的熱度不要直接加熱到內鍋,
這樣的溫度才不會過高,
造成鍋粑的現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koyi 大
1. 放10元硬幣在外鍋中間
    外鍋中間不就是鍋蓋上方嗎?

1. 放10元硬幣在外鍋中間
    外鍋中間不就是鍋蓋上方嗎?
一般 電鍋 分內鍋 ===> 電鍋可以拿起來洗 裝米的為內鍋
                 外鍋 ===> 煮飯放水地方 放鍋子碗碟的為外鍋 (跟外觀組合 另件組合總成)

  主要 是 不要讓 外鍋與內鍋 接觸太密合

2.調整溫度
   這可能要有測溫槍
   不曉得要調整那裏
   來控制彈跳時間

用溫度計 放在開關組合 邊緣 =>記得 底部朝上用溫度計測
如沒 溫度計 可用煮飯方式加些水..  煮  (不要放任何東西鍋蓋也不要蓋) 等沒水 乾了..約 5-10秒左右 開關跳起 ....就可 ( 此方式 不建議)

网友D:
溫度調整為
開關組合 後面的螺絲
我們都用 一般傳統玻璃的250℃或300℃的溫度計測量
沒用過 耳溫槍 或 電子類的來 測試過

感謝 樓上幫忙解說
主要是 外鍋 太光滑  導至 外鍋跟內鍋 底部接觸面因素 太好造成 有鍋粑 …(變直熱式 (類電子鍋))
放十元 主要 隔開 它 熱能直接傳達到內鍋
而且中間有含水 煮起來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可能要表達內鍋與外鍋接觸面,
多放了10圓硬幣,
讓電鍋加熱到無水時,

謝謝 sandy319 姐姐的解說
沒有想到居然有這一招

真是太感謝 sandy319 姐姐
讓我的維修的功力提升

网友E:
來談大同電鍋歷史 民國50幾年 電鍋已上市 那時候大同電鍋 沒溫度保險絲 也沒不銹鋼內鍋 有不銹鋼內鍋是最近一  二十年的是 有電磁爐上市 市面是為了要使電磁爐效率提高 開始有平底鍋上市 各位不知是否知道大同公司內鍋 底部有大同商標 是有凹凸的 與外鍋接促觸面積是計算過的  拿全平的內鍋 放在大同電鍋燉湯 保證保險絲斷 因為平底鍋的底部與外鍋100% 接觸 致使感溫不正確 因此保險絲斷 並非大同電鍋易壞
有人對策放十元硬幣 可決解平底鍋用在大同電鍋一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放10元硬幣在外鍋中間
    外鍋中間不就是鍋蓋上方嗎?
一般 電鍋 分內鍋 ===> 電鍋可以拿起來洗 裝米 ...

koyi 大
所指的硬幣原來是放在內外鍋的中間
跟 sandy319 姐姐所解說的一樣

也就是溫度計放在組合總成旁
來測溫度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溫度調整為
開關組合 後面的螺絲
我們都用 一般傳統玻璃的250℃或300℃的溫度計測量

koyi 大
用傳統玻璃式的溫度計量測
我是不曉得用電子式還是傳統式
那一種比較準

不過電子式的
好像比較多人用在維修
例如有電子零件異常發熱

看了之前 sandy319姐姐 以及 koyi 大
解說

還有就是 sa2086 兄
的調整方法
讓小弟收獲良多

很感謝前輩們的指導
以及傳授小弟武功心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來談大同電鍋歷史 民國50幾年 電鍋已上市 那時候大同電鍋 沒溫度保險絲 也沒不銹鋼內鍋 有不銹鋼內鍋是最近 ...

但是我發現大同電鍋故障原因,
很少是溫度保險絲斷路,
而是加熱片的加熱絲斷,
是否加熱絲的品質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發現大同電鍋故障原因,
很少是溫度保險絲斷路,
而是加熱片的加熱絲斷,

現在的加熱絲和以前的不一樣,絕緣片也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sandy319 姐姐
小弟已經順利完修

電鍋煮飯有鍋巴 跟銀接點無關  跟溫度有關

要看鍋巴多不多 要看鍋巴顏色 去判斷加熱過溫約幾度 在去調整溫度
溫度調整法 sandy319 姐 在 #19 已貼連結不在說明

至於 koyi 兄 說的放10圓硬幣在電鍋本體與內鍋中間的問題
1. 目前電鍋的內鍋有分鋁鍋與白鐵鍋
2. 如用大同的鋁鍋與白鐵鍋  只要內鍋底部有凹凸的鍋子 都不需放置
3. 如用一般市面買的白鐵鍋 要在電鍋本體與內鍋中間放置一個鐵網 使內鍋與電鍋本體分離才不至於溫度測不准 會把內鍋的飯煮焦(過熱) 燉湯會使湯汁剩不到一半 因接觸密合無法達到跳脫溫度而一直加熱

電鍋調ˋ整溫度我的方法都是用250度C或300度C的長玻璃管溫度計 (插入後在蓋子上方最少能看到130度C的)
將電鍋蓋中間那黑頭拆下 蓋上電鍋(不放內鍋不加水)將溫度計從中間孔洞插入於電鍋中間位置(溫度計直立)
去看溫度到達幾度時跳脫  10人份我都調ˋ整135度C  15人份 142度C
不建議用電子式的或是測溫槍 那會產生誤差  還不建議將電鍋反置測底部跳馬溫度 因沒鎖底蓋會因外部溫度干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發現大同電鍋故障原因,
很少是溫度保險絲斷路,
而是加熱片的加熱絲斷,

sandy319 姐

大同電鍋的電熱片 這幾年是很常壞沒錯
不知有沒發覺 壞掉的電熱片上下的雲母片都是用鉚釘釘合的(產地就不說明)
所以要更換電熱片不要再買鉚釘釘合的 要買用像發熱線穿過釘合的(比較不會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andy319 姐

大同電鍋的電熱片 這幾年是很常壞沒錯

我還沒把大同電鍋用壞過,
因為外鍋的水,
我不會放很多水.
是發現有幾台人家不要的,
都壞加熱片..

謝謝黃兄教導,
下次買加熱片會特別注意.

要買用像發熱線穿過釘合的(比較不會壞),
這種品質比較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還沒把大同電鍋用壞過,
因為外鍋的水,
我不會放很多水.

這是我進貨廠商說的

我換過的幾乎都是鉚釘的 換成穿釘的到目前還沒壞過

應該跟廠商製作有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發現大同電鍋故障原因,
很少是溫度保險絲斷路,
而是加熱片的加熱絲斷,

早期加熱器絕緣片是天然雲母 近代是人工雲母  因天然現已不易取得 故去年所生產都已改電熱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期加熱器絕緣片是天然雲母 近代是人工雲母  因天然現已不易取得 故去年所生產都已改電熱管 ...

原來如此,
是隔熱材不同..
謝謝~

那再請教一下,
如何分辨天然或人工雲母.

网友E:
痞酷網都是電子高手  早期的功率電晶體的絕緣片有點透明那便是天然  好像也不購得   現在白白的不透明 是人工的

网友:
天然雲母傳熱效率好 故電熱線溫度不會過高 較不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痞酷網都是電子高手  早期的功率電晶體的絕緣片有點透明那便是天然  好像也不購得   現在白白的不透明 是人 ...

吹風機前端內部套加熱管,
那個也是雲母片的材質,
以前有看過用耐熱塑膠代替,
有看到耐熱塑膠溶解,
很危險!!

网友:
因為全世界 都講環保 聽說天然雲母也禁止開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