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羅技雷射滑鼠 mk270r M185 不會動

楼主(2018-03-11):
以前有修過幾次光學滑鼠的經驗,換換微動,修修斷線,換換LED
不過雷射滑鼠還是第一次
1.接收器裝到電腦,會顯示安裝驅動,安裝驅動完成
2.打開後用滑鼠照滑鼠底下,可能因為雷射關係,不會有像遙控器的紅外線燈(如圖片)
3.使用兩年多而已~~保固好像才一年  已過保

外觀看不出什麼異樣,不曉得有沒有人有修過,可以給點頭續呢?

网友:
拿手機開相機 拍滑鼠背後
沒意外那是不可見的紅光,不是雷射。

网友A:
如 2# tony大所說的, 用相機拍滑鼠背後發射源, 應可看到不可見的紅光
小弟剛用手機相機拍的  也是隻羅技雷射鼠

网友:
鍵盤滑鼠好好像保3年

网友:
一般要修無線滑鼠  如移動滑鼠 鼠標會動比較好修

如連鼠標都不動 那就要有頻率計了 因無線滑鼠沒用紅外線感測接收 是用頻率發射的
它的發射接收原理 跟鐵門或汽機車 遙控器一樣 都用頻率不是用紅外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 2# tony大所說的, 用相機拍滑鼠背後發射源, 應可看到不可見的紅光
小弟剛用手機相機拍的  也是隻羅技雷 ...

那這樣看起來,也許我這隻不是雷射滑鼠 (因為它正常的時候也沒有傳統光學的紅光,所以我以為是雷射)
不過這組我們家前後買了兩組,可以交叉比對
我另外找了正常的那支,正常作用下用相機拍,也拍不到什麼光
所以實在不知從何下手~~

正常的滑鼠也拍不到光

正常的滑鼠也拍不到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這樣看起來,也許我這隻不是雷射滑鼠 (因為它正常的時候也沒有傳統光學的紅光,所以我以為是雷射)
不過 ...

羅技印像中都是三年保的,
先在官網報修實在一些,
https://support.logitech.com/zh_tw/register

上次買了一組MK275R,有幾個鍵打不出來,
客服從上海寄了一組新的給我還走順豐,
我記得新品也才買台幣六七百,
羅技的客服不錯,據點應該在上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樣看起來,也許我這隻不是雷射滑鼠 (因為它正常的時候也沒有傳統光學的紅光,所以我以為是雷射)
不過 ...

如果是用iphone的後鏡頭好像會有有害光的保護他會濾掉

改用前鏡頭就可以或用爛一點的相機就可以

网友:
先檢查電池有沒有過電,或者電池指示LED有沒有指示
另外就清潔反射鏡看看,
手上的M235用了快5年,只有電池接觸不良,調整簧片。

网友:
手上有隻M235 他可看到紫色的光
不過平常不移動是不會亮....當在移動時才會亮燈
應該是羅技主打的省電功能所致

网友:
剛試了一下
手上的羅技Z855
用ASUS的padfone
或用iphone
都看不到光~
上面有寫…應該是波長848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羅技印像中都是三年保的,
先在官網報修實在一些,
https://support.logitech.com/zh_tw/register

果然詢問客服是對的
賣的商家說只有保固一年
客服信箱說拍序號給它看  而且剛好MK270R沒貨
換了一組MK545給我  Y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詢問客服是對的
賣的商家說只有保固一年
客服信箱說拍序號給它看  而且剛好MK270R沒貨

只能說,你人品比我好...
我前天才收到的回信硬是差你一截.
人品啊...人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說,你人品比我好...
我前天才收到的回信硬是差你一截.

可以請問您的MK270R 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喜歡鍵盤也有開關的 價格又實惠的 就只有270R 我們家有3組
深怕一組壞了  其他的如果設計相同不是個案而是通病  我光是跟他信件往返  就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您的MK270R 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喜歡鍵盤也有開關的 價格又實惠的 就只有270R 我們家有3組
深怕 ...

目前是接收器變成"無法識別的裝置",有時還會直接抓不到裝置.
不過270R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有聯優(unifying)的版本,另一種沒有.
我手上這組是沒有聯優的版本.
其實你可以去大賣場找MK275的特價,他的價格比270R更漂亮...
我上個月掃了七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