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3對筆電CPU Power MOS FET規格

楼主(2018-03-12):
請教各位大大3對筆電CPU Power MOS FET規格
7413、7836 ;1412、1414 ;6676S、6694
再請教一下,筆電外接變壓器或是使用電池,主電源電壓上升或下降,

再請教一下,筆電接

楼主:
主電源電壓上升或下降,電流有何變化?

网友:
IRF7413A http://www.richard-dj1pi.de/Tech ... oboard/IRF7413A.pdf
IRF7836P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r ... 0a40153560c3dc91d23
EMB1412 http://www.ti.com/lit/ds/snosb66a/snosb66a.pdf
AOL1414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L1414.pdf
FDD6676S http://www.ic72.com/pdf_file/f/44872.pdf
FDS6694 http://www.mouser.com/ds/2/149/FDS6694-80096.pdf
我不清楚上面這六顆是不是你要的資料
至於你所問的問題 可能就要版上高手回答你
下面是我搜索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下面是桌上型
我們都知道你的電腦使用傳統的電源供應器,而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知道它們只能產生三個3.3V,5V和12V的恆定電壓。計算機中的重要部分(如CPU和GPU)通常具有0.5至1.5伏的工作電壓。因此,如果CPU或GPU需要1V左右的電壓,則可以看到我們正面臨的問題 - 需要將更高的電壓轉換為更低的電壓。

進行轉換的部分稱為DC-DC轉換器,毫不意外,它將直流電轉換為另一個直流電。為了更具體一點,需要將較高的電壓轉換為較低的值,並且我們感興趣的DC-DC轉換器被稱為降壓(降壓)轉換器。

在CPU的情況下,電壓調節器的整點要從8腳EPS連接器中取12V,並降至1.2V(大多數Intel CPU的電源電壓)

補充內容 (2018-3-12 08:51 PM):
AOL1414 可在ACER 5920G 原理圖34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5920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幫我搜索到全部MOS FET的規格表,我搜索不到全部的規格表,所以不敢隨便代用!

网友:
網路上可以查FET的代用條件

並不是說就一定要拘限於原廠用什麼就要用什麼

原廠用的料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很多時候他們為了成本考量,都會用跟機器條件很剛剛好的而已

在論壇裡面,wish大就有po過代用的條件

可以爬看看一定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