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強 EXTREME 450W 風扇故障維修建議

楼主(2018-03-12):
各位前輩好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前輩

手頭上有個 EXTREME 450W POWER,啟動有異音

拆殼後判斷是風扇故障,未過電時用手轉風扇,阻力很大;啟動後風扇雖然會轉,但轉不順

目視各電容、元件,沒有明顯燒毀、爆開的情況

插上電源檢測器,加幾個硬碟做簡單的負載,檢測各電壓也都正常;但尚未用電表做詳細檢測

判斷下來應該就只有風扇故障的情況而已

--------------------------------------------------------------------------
但問題來了...

google後發現EXTREME這個系列的POWER是杰強代理(也不是杰強生產),當時的售價相當便宜,一個才500元左右或不到

EXTREME這顆是幾年前小弟的公司前人是用組裝機的POWER;這幾年公司大多都是採購品牌商用機,目前有留幾個台達電、康舒的POWER備用或來待修

小弟我的經驗,也不太會看POWER的用料好不好、實不實在,不確定這顆POWER有沒有維修價值,所以在猶豫要不要買個風扇來換、留這顆POWER?

還是要拿來當殺肉機?

不知道能否從照片上來判斷? 再請各位前輩們指點

感激不盡

楼主:
剛發現PO錯了,應該要PO在上一層的,結果PO到維修實例了,這篇我要如何刪除重PO?

网友:
8*8的風扇,回收場就找的到吧

再沒有 我找一個給你

電路板看起來是玻纖的 應該有點檔位
只是電容有點LOW

网友:
會轉不順,上的針油,包它轉的嘎嘎叫!

网友:
風扇拆下來做細部分解,應該可以找到原因。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建議

手邊剛好沒有8*8的風扇,加上是便宜POWER,所以才覺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昨晚想想還是先留著好了,風扇先拆來研究研究n_081|

楼主:
感謝Lianyich,我上午已經將風扇拆開上油修好了

网友:
這顆可能不到250W,電容大概都乾了,當備料安全些

网友(2018-04-11):
淡綠色的電容... 是不是有點"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