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EM-32VT08D 畫面閃爍....

楼主(2018-03-1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61945&size=300x300&key=700bacf648d24452&nocache=yes&type=fixnone

大大們大家好...
請問這片面板是不是掛了?
只有上方5公分是正常的.下方部分畫面閃爍.....

网友A:
面板死了.
節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死了.
節哀吧!

我想也是~

网友:
面板死啦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面板?把面板打开看看,看边上有没有GATE ,这种图像变慢了,一般是有组电压没有上去,运气好说不到飞几根线,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面板?把面板打开看看,看边上有没有GATE ,这种图像变慢了,一般是有组电压没有上去,运气好说不到 ...

謝謝你的回覆~已經退修了!

网友C:
面板分為好幾個部分, 面板死了, 到底是哪一部分死了?
是(1)邏輯板出問題?
  (2)TAB排線出問題? ACF膠老化或鬆脫出問題?
  (3)驅動IC出問題?
  (4)"面板單體"出問題?
  (5)..........?

(雖然"面板單體"也會壞掉, 但我相信"面板單體"壞掉的機率應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面板分為好幾個部分, 面板死了, 到底是哪一部分死了?
是(1)邏輯板出問題?
  (2)TAB排線出問題? ACF膠老化 ...

你講得沒錯.
都不是你所講的問題死了

三星面板都是2片玻璃的封膠漏電引起的故障
樓主這片也是這樣引起的.
燒毀嚴重一點用肉眼就能看出來(燒焦點)

网友D:
我有一台型號EM-32VA08D的,
面板顯示不正常,
請問哪位可告知可能問題是哪裡?
(借樓提問,如果造成樓主困擾,請通知刪文)

网友:
小張大所說的狀況,就像這張圖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型號EM-32VA08D的,
面板顯示不正常,
請問哪位可告知可能問題是哪裡?

COF壞了
這可修復.
壞一顆COF(TAB模塊)
修復需要有帮定熱機

网友(2018-04-19):
三星面板~這台面板有很多種問題~
一玻璃層燒毀~
二邊板IC故障~

最簡單的是邊板故障~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內部玻璃層短路造成燒毀~所以換幾百顆都一樣無解~!

最簡單方法~用綁定機直接把好的邊板壓上去~! 邊板最好壓了~!

网友:
面板問題
面板是三星 LTA320AN01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