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CX520 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8-03-12):
同事的SONY TV

型號

面板會亮綠燈,可開機可關機

內部目視電容無凸無爆

面板型號

開機會亮背光

主板上排阻排磁都量過沒斷路,

請教先進還有其他可能的問點可以抓嗎?
非常擔心是面板壞就沒救了?

网友:
請教一下~排磁如何確認沒有斷路呢?謝謝

楼主:
我是用電表量測.排磁量測起來是接近短路.

网友:
SONY的主板不能只量磁珠阻值而已

有的時候是斷線造成

你應該要從屏線的軟排線連接座量到影像處理晶片前面的test point

曾經修過有聲無影是因為斷線造成

光是其中斷一條就整個沒影像了

我是看圖片大概畫出來量哪

影像晶片是BGA沒辦法直接量腳位

反正盡可能的量看看中間有沒有斷線

楼主:
有量測過目前是沒量到主板上有問題~

小的目前發現屏線的金手指有折到的情形,弄兩下就斷了,目前要弄一條屏線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測過目前是沒量到主板上有問題~

小的目前發現屏線的金手指有折到的情形,弄兩下就斷了,目前要弄一條 ...

屏線不良,更換一條

或是2端金手指用橡皮擦清潔就會好

楼主:
小弟買了屏線裝上去之後,變成閃6次紅燈~
經查證應該是那主板上連接器變形導致無法接觸

又買了主板一片,裝上後亮綠燈了,但是還是無畫面,經過一陣查找,
然後就手殘不小心壓到角角,面板就裂了.....

在一連串的發語詞之後這台就放棄治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