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M50電動車左後照鏡更換

楼主(2018-03-12):
EM50電動車左後照鏡更換
下圖一 魔鏡魔鏡誰最美麗,照三小當場應聲破碎,哀!擁擠車位多少會大小傷。
車輕速度慢,左側還是比較重要還是要換。

下圖二 14號開口板手把螺桿轉開。

下圖三 似曾有凸鏡,比對概略插不多,不用另購更新。

下圖四  歲歲平安,鐵鎚敲碎。

下圖五 幾經比對,鏡套還是要對調,順便框內上矽利康。

下圖六  經過加持,魔鏡魔鏡誰最瘦,不用說了瘦小的EM50
逆向工程回復原狀。以上參考

网友A:
好像不過癮,
我的摩托車後照鏡都亂轉,
要不要加碼...

這鏡子是買現成的嗎?

网友:
車輕速度慢
速度在市內騎 應該也還好啦
應該有到45-47了  不要騎太快危險
騎電動車要注意坑洞

网友B:
換一個卡車後照鏡~~有廣角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換一個卡車後照鏡~~有廣角喔

換卡車的廣角照地鏡
那左右邊不就不平衡了  那不會怪怪嗎 ?
況且 看左後照鏡時 還要時間適應角度
看完左邊 在看右邊的  不會感覺右邊要撞到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過癮,
我的摩托車後照鏡都亂轉,
要不要加碼...

sandy319  大
不是現成的 ,如A471大所言早期大貨車貼後視鏡剩餘物資,看死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一個卡車後照鏡~~有廣角喔

a471 大
什麼都瞞不了你,卡車後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卡車的廣角照地鏡
那左右邊不就不平衡了  那不會怪怪嗎 ?
況且 看左後照鏡時 還要時間適應角度

sa2086 大
不會
大型車左右邊都有略凸以上下為主。至於超凸的以照地為主(超廣角)外掛(變形太嚴重)。
這種貼於左右鏡某些區塊(增加寬度),增加聯結車過彎可視角度(現今後照鏡多有考慮改良)。

以EM50原廠可視面積,此廣角鏡可視約增加4倍(物體縮小)。
另外反射鏡不能以標準等視之,需用比較(左右可比對),看自己車身比例推算距離與方向,準備下一動作。
而且,EM50跟50引擎車不能比速度超慢的,只有擔心被撞的機會。
重要是有合,又不太離譜。

另外此車如不設ECO(省電)只能45KM就很偷笑了(非快樂表,內建(動力)後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 大
什麼都瞞不了你,卡車後貼用的。

哈哈~~~因為似曾相識麻

高中當外勞中的外勞時曾在公司玩過聯結車,開大車就是到處看鏡子....就你那塊很熟悉...圓凸鏡又
這麼大~~小型車機車根本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卡車的廣角照地鏡
那左右邊不就不平衡了  那不會怪怪嗎 ?
況且 看左後照鏡時 還要時間適應角度

廣角他是看左右距離範圍有無車.....理論上合用

機車也有小塊地可以裝....減少視線死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過癮,
我的摩托車後照鏡都亂轉,
要不要加碼...

....摩托車後照鏡都亂轉,...
==> 參考1#..下圖二 14號開口板手把螺桿轉開。
        把螺桿轉緊些, 後照鏡不會亂轉了。
        若是沒14號開口板手,,,去車行換機油或打氣時, 請師傅調一下亦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摩托車後照鏡都亂轉,...
==> 參考1#..下圖二 14號開口板手把螺桿轉開。
        把螺桿轉緊些, 後照 ...

SIMON1016大
後照鏡內部的螺帽鬆了,
要切割塑膠才能完成,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