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維修專家這種輔助夾有賣點嗎?

楼主(2018-03-13):
這個輔助夾是一位大大之前向我推薦的,我問wish 這種工具有沒有賣點?他居然要我來問大家,他明天回家一定要好好的伺候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b04f-bf42f949cfd0

网友:
tsai5371+1

网友:
此輔助夾具 應該有賣點

因有夾具夾住機板 在換零件時 機板比較不會跑來跑去 尤其是要換整批電容時 更實用

网友:
1. tsai5371   +1
2. scottwang +1

网友:
1. tsai5371   +1
2. scottwang +1
3 asevbost01 +1

网友A:
這個規格看起來怪怪的。
標示的兩端開口最大到20公分,要如何夾持M-ATX主機板呢?

网友B:
我那會知道什麼東西有沒有賣點?要是我知道的話我早就是好野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會知道什麼東西有沒有賣點?要是我知道的話我早就是好野人了。

WISH大只知道買點,買對點讓你上天堂(喂......

我覺得這個比日本那個夾具可夾的範圍更大了,只是不知道實際使用時穩不穩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規格看起來怪怪的。
標示的兩端開口最大到20公分,要如何夾持M-ATX主機板呢? ...

查了一下規格應該是沒辦法夾進去,應該是比這更小尺寸的主機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個規格看起來怪怪的。
標示的兩端開口最大到20公分,要如何夾持M-ATX主機板呢? ...

這麼便宜的東西你想太多了啦 ...
我還在想個那個塑膠有脆化的問題,它能熬多久咧,若有在用,用個3,5年就值得了.
塑膠部份可能得先塗上漆,以避免讓它直接與空氣接觸,至少可以多用個幾年.

网友:
搜尋大數據 ~
學姊要好好獎賞老大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規格看起來怪怪的。
標示的兩端開口最大到20公分,要如何夾持M-ATX主機板呢? ...

最大開口200mm的扁管,可以自行買支長的扁管替換,管口再塞入管口塞就行。
扁管常規有:10mm*20mm,15mm*30mm,20mm*40mm,25mm*50mm,30mm*60mm,40mm*8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規格應該是沒辦法夾進去,應該是比這更小尺寸的主機板.

可以夾20公分以下的板子,實際上應該都够用了。

网友:
看起來比較適合專業人士使用,可以節省人力時間

网友:
似乎可行,不行!?算老大的~~

网友:
塑膠底座看起來有點頭重腳輕,如果能將底座改成asun49說的方扁管就+1完美了。

网友:
1. 不知能收起來到多大
2.  調整是否好調整, 是否會頓頓卡卡的
3. 若能加上工作時的燈光, 就更完美了

网友B:
這台就照片上看........,如果是要買來修主機板我是不會買,因為以主機板的大小及重量,這台說會多穩固我是很懷疑,但是如果是買來修顯示卡大小的電路板倒是會考慮。

這時tsai5371 應該要出聲了,他會用檜木做一台..........

网友:
一圖片看來 那腳座有拉出寬度 尤其是金屬鐵座 應該不至於不穩固 如怕太輕 在拉出的鐵座上能自行加重

至於夾頭會塑膠有脆化的問題  應該也還好吧  因又不日曬
如用鐵夾又無法直接上電測試  所以還是塑膠得比較實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就照片上看........,如果是要買來修主機板我是不會買,因為以主機板的大小及重量,這台說會多穩固我是 ...

如要用檜木做  那就要挑紅檜  比較穩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麼便宜的東西你想太多了啦 ...
我還在想個那個塑膠有脆化的問題,它能熬多久咧,若有在用,用個3,5年就值 ...

圖片有說是 ABS 塑膠沒有紫外線脆化的問題不用上漆,但還是不耐烙鐵或熱風槍的燙傷。
如果是全金屬的材質我就會買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圖片有說是 ABS 塑膠沒有紫外線脆化的問題不用上漆,但還是不耐烙鐵或熱風槍的燙傷。
如果是全金屬的材質 ...

支架改為金屬:可用雷射切割不銹鋼,再折彎及焊接。
夾具改用電木加工,可防靜電及耐熱及絕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圖片有說是 ABS 塑膠沒有紫外線脆化的問題不用上漆,但還是不耐烙鐵或熱風槍的燙傷。
如果是全金屬的材質 ...

你去進口這個大家來玩,就啥物攏不驚,可以大玩特玩了.
黑科技與塗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