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用指針三用電表diy袖珍型Zener測試器

楼主(2018-03-13):
兩年前就拜讀ciko.ciko老師的: “[電子儀表] Zener測試器製作與應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ZENER
當時想做一個,一直找不到50ma的直流電流表(只找到500ma)
幾天前撿到一個回收的指針三用電表,用他當玩具改改看:雖然不很準,但校正後,對我這種程度來說已綽綽有餘。
裝電池的彈片長銅綠了
試了一下最需用的電流表頭:還會動,不過不太準。
把沒用到的全拆了。

ciko.ciko老師的電路圖(scottwang老師修正)
零件
1.數字小電壓表。
2.  33歐姆電阻(表頭用25MA檔,試過用33最剛好,經校正可量測5MA至35MA)
3.LM317T
4.散熱片
5.220歐姆VR(5W)
裝電壓表(原來電阻指針歸零的地方,旋鈕剛好給220vr用)

電源用以前回收的適配器(dc32v625ma)
用熱熔膠黏,在電表下當墊腳
裝上零件
電壓表用30v以下,7個1n4007+100歐姆電阻+27v ZD降壓
試空載電壓26V
接電壓表負載
開路電壓
ZD20V

ZD30V

27V ZD

10V ZD
5.1V ZD
後來想說可用本來的電表線.孔(可與測試棒通用較方便),改好短路測試,並用另一台電表校正(畫線)。
電流設定20MA:
1顆白光LED
2顆串聯
1顆紅光
2顆串聯
六顆綠光串聯
**總結ZD誤差很大,27V(4750)整包拿來測,有的高達30.3V,電壓表誤差沒那麼大,所以使用高精度時,最好不要用。
***如有錯誤請大家指正,或有更好的建議,請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A:
照理說這一篇不能發精華,因為圖片太小不符合,有時候就是很掙扎,已經很有心發帖了,為什麼不照規定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理說這一篇不能發精華,因為圖片太小不符合,有時候就是很掙扎,已經很有心發帖了,為什麼不照規定的格式 ...

不好意思,上次下載的貼圖軟體,試用版現在不能用了,現在改用格式工廠,還沒適應,用RNG檔,部分會上傳失敗,摸索改進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下載的貼圖軟體,試用版現在不能用了,現在改用格式工廠,還沒適應,用RNG檔,部分會上傳 ...

大大辛苦了!

其實我貼圖更累, 因為用的系統不同, 很多好用軟体都不能用

像我在是用 LINUX 系統,, 用相機拍的圖片都很大,而一些軟体都不太支援非開放格式,所以我都費周章的用重量級美工軟体 GIMP 來重定大小及轉檔。

當然有一些工具可用, 不過不是很實用!

我發現你真的很用心及努力學習,值得加分!

网友:
1N4750 誤差值±10%, 27V+10% = 29.7V (上限)
1N4750A 誤差值±5%, 27V+5% = 28.35V (上限)
零件本身就有誤差,用不準的電表加不準的電源,那誤差就會更大.

建議:
用一台數位電源以30V串連100Ω (10mA)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下載的貼圖軟體,試用版現在不能用了,現在改用格式工廠,還沒適應,用RNG檔,部分會上傳 ...

用小畫家就可以調整尺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下載的貼圖軟體,試用版現在不能用了,現在改用格式工廠,還沒適應,用RNG檔,部分會上傳 ...

試試這個~

[縮圖工具]SendTo-Convert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老大提醒的重點:
先縮圖到寬度800,然後再壓縮約80%.

网友:
剛剛想到,若是沒有30V的電源時或是Vzd電壓>30V時,怎麼辦呢?
可以用9V電池串連,新的大概9.6V.
4個就是36V再用LM317調到33V,電ˊ流以10mA計,再計算串聯電阻值.
5個就是45V再用LM317調到42V,電ˊ流以10mA計,再計算串聯電阻值.
LM317的輸入與輸出的最大壓差 Vdiff=Vi-Vo=40V.
以上方式低於30V時同樣可以用.
以此類推,

网友C:
每每看康兄串一堆4007蜈蚣,就覺得很有趣,
康兄沒有LDO或是降壓芯片嗎?
可以找大胖聊聊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每看康兄串一堆4007蜈蚣,就覺得很有趣,
康兄沒有LDO或是降壓芯片嗎?
可以找大胖聊聊喔! ...

LDO好用,但是難學到東西.
用你說的蜈蚣確實真的麻煩,但是可以學到東西.
例如6V電池,但是卻需要5V電源,此時一個1N4007就有機會來用了.
他想玩就讓他玩,你再點出問題點和適用時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每看康兄串一堆4007蜈蚣,就覺得很有趣,
康兄沒有LDO或是降壓芯片嗎?
可以找大胖聊聊喔! ...

謝謝!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利用現有零件,線性穩壓器 (LDO)好像低電壓較普遍,了解中,如果用LM317降壓可達到穩壓效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每看康兄串一堆4007蜈蚣,就覺得很有趣,
康兄沒有LDO或是降壓芯片嗎?
可以找大胖聊聊喔! ...

謝謝指點,剛想到用7824,不知須加散熱嗎?不會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下載的貼圖軟體,試用版現在不能用了,現在改用格式工廠,還沒適應,用RNG檔,部分會上傳 ...

格式工廠 轉JPG 限制1024*768  大小就會壓在100~230KB

网友:
JPG 格式是一種破壞性檔案, 意謂著可能失真。
你看看有無選項可調整壓大小的設定這種失真和壓縮率有關, 你可將壓縮率設為 80和95 之間看看, 就可出檔案大小的不同,一言80-85 的失真度還可接受,而PNG 不會壓縮失真度低 所以,檔案很大, 這也是一般相機採用這類格式來的原因!因為失真小, 放大不易失真

网友:
LM317也是可以的,只是有點用牛刀的感覺;
散熱的部份要計算後方負載的電流大小,
再依datasheet的規範使用!
基本上小電流應該都撐得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大辛苦了!

其實我貼圖更累, 因為用的系統不同, 很多好用軟体都不能用

GNOME 下面有 gThumb 我都用這個內建的小程式。要是 KDE 更多更花了。

用 GIMP 轉檔,殺雞用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GNOME 下面有 gThumb 我都用這個內建的小程式。要是 KDE 更多更花了。

用 GIMP 轉檔,殺雞用牛刀。。。 ...

我過過 SHUTTER, 用來抓圖、編輯很方便,但這軟体不是很穩,有時會自動休假!
感謝你, 我找時間試試!

网友E:
另外一種思維:小型(香煙盒)Zener 測試器。

採用單顆 18650 電池加市售現成的 USB 充電板並升壓到 5V,再加一塊可調升壓電路板升到 30V 或以上。
採用雙顯示數字電壓電流表,有四位數最好電流解析度最好有到 0.1mA 的,表頭電源直接用 5V,scottwang 老師線路上的電流表接法改接到測試負端(因為雙顯電壓電流表是共地)。
自己焊接一塊 LM317 限流小電路板加單轉高品質可變電阻。
可以拿來拿去不用插電比較方便,這些材料我手邊都有改日有空就來焊一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一種思維:小型(香煙盒)Zener 測試器。

採用單顆 18650 電池加市售現成的 USB 充電板並升壓到 5V, ...

許多人等著看 ...

网友:
我的目標是 0 ~ 100mA 如果採用 LM317 那顆可調 VR 太難搞了必須用低阻值大瓦數可變電阻要找小體積是不可能的,必須採用其他電路來做。
用 TL431、OPA 和電晶體來做定電流,用 VR 來改變 OPA 的輸入電壓這樣 VR 就能用小瓦數高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一種思維:小型(香煙盒)Zener 測試器。

採用單顆 18650 電池加市售現成的 USB 充電板並升壓到 5V, ...

許多人等著看 ... +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下載的貼圖軟體,試用版現在不能用了,現在改用格式工廠,還沒適應,用RNG檔,部分會上傳 ...

大大可以用PHOTOCAP,作者授權個人使用是免費的
https://www.photocap.com.tw/NewWeb/Download.htm

我最常用批次功能裏的改變圖片大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