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 黑晶爐 4412 燈號閃爍維修

楼主(2018-03-13):
飛利浦 黑晶爐 4412 不過電維修
黑晶爐44xx系列,不能開機板上也很多文章,我也很認真爬了許多文
不外乎X1 X2 電容 Q10電晶體 24V 15A繼電器....等等
看了文章之後,準備好來開刀了~~

沒想到問題不太一樣,按下(按住)開關後,燈號會自己從1跑到6 好像跑馬燈
而且板子好像也有些改版....以前看到都是黃色 綠色的X2 X1電容,現在已經換了
打開之後明顯看到有兩顆電容大肚子了  看起來有個軟的開始....
BUT....遇到一個很瞎的問題,請問連接的端子要怎麼拆開?
我搖一搖  硬拔  都有點緊...
既然設計端子  就應該是可以拆的吧? 不然這樣一手扶著外殼  焊接根本無法做~~

网友A:
用小隻一字起子,
ㄈ 底部由下往上頂..

网友:
前後搖+拔起
這種應該沒有lock pin(有些會有)

网友:
可能是插頭內有固定用突起(箭頭處),就像前輩建議的方法試試

网友:
有的有彈片固定,用手機拍照檢查!
從#1第一張照片的右側往左拍,再放大看看!

補充內容 (2018-3-14 02:09 AM):
在中國製的 Bluesky微波爐,高壓電容及高壓二極體的接頭有遇到,做卡扣防鬆脫!

网友:
可以插的進去,就一定可以拔的起來 ! 左手拇食指捏住母頭稍加施力左右搖動,右手拿小一字起子切進底部縫隙順時針方向扭轉上頂,兩手合作就可將其分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隻一字起子,
ㄈ 底部由下往上頂..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回覆 不吝提供各式經驗和技巧
最後終於通通拔起來了~~
更換兩顆16v 470u的電容後,就完修囉~~
算是版上看到4412案例裡面,最軟的吧~~哈哈
(我去附近的元華電子 X1電容沒賣  24V 15A 腳位一樣的RELAY 也沒賣~~正苦惱,結果來了台只需要電容的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