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三洋媽媽洗衣機軸心斷裂更換

楼主(2018-03-13):
三洋媽媽洗衣機軸心斷裂(運轉組)更換
型號:
SW-15UF

原因:
全自動單槽洗衣機水位亂調低的結果!軸心斷裂-整機最貴的零件

對策:
不要亂調低水位,另外也要觀察開始運轉時,衣物擾動的情形,可適時增加水位,另選對洗淨行程也很重要!!

費用:
叫修要價5K,自修2.2K(零件)加上38mm特工鈑手(100元+運費ˊ60元)

心得:
果然叫修要5K不是沒道理,因為幾乎要全拆,走線最好拍照起來對照,組裝時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另外這軸心(運轉組)是共用的10公斤的也是使用一樣的運轉組,可見不要一次洗太多及水位,行程的選擇很重要

軸心斷裂-(運轉組)整機最貴的零件

楼主:
小弟好像發錯地方了,如果版主有看到,請協助轉移到
"家電維修技術DIY區"
感恩

网友A:
大大,請問運轉組(軸受),何處購買2.2k如此便宜,方便告知嗎?你是sbc經銷商嗎?

网友:
費用:
叫修要價5K  應該不是叫三洋服務站吧 ?

5K 應該是高很多了

三洋產品  就是螺絲多  要拆還是很快啦

要買三洋軸受一般型的 有分長短軸要注意 (短軸的很少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問運轉組(軸受),何處購買2.2k如此便宜,方便告知嗎?你是sbc經銷商嗎? ...

依樓主的說明  應該不是SBC店

不然何來自修之說

网友:
又回來觀看樓主的照片
樓主好像連線組都拆開 難怪會提到要先拍照 好對照組合時的線路走向

提供一個簡易方法
先將洗衣盤拆下 洗衣盤墊片拿下
在拆38的套筒螺絲後有一塊薄墊片  在拆上控制台的4顆螺絲 將控制台整個往後掀起 再拆洗衣外桶的蓋板4顆螺絲
洗衣外桶的蓋板拿下後  拉出洗衣桶後有一塊厚墊片  在將控制台放回定位先鎖回2顆螺絲固定控制台
將洗衣機往後倒 才不會傷到前面鐵板(刮花) 就能從下方拆下軸受了 不用動到電線接頭

楼主:
回覆各位的問題
小弟住高雄湖內,零件是在三洋服務站(岡山)買的,所以比較便宜
叫修的價格也是問三洋服務站人員得到的回覆(約4500~5K),接洽人員說工錢比較貴
小弟不是電器維修專長,純粹是自修分享給大家參考參考!!
第一次搞這種東西回想一下的確可以不必拆線組,就可以換運轉組了!!

接下來有空的話會研究研究如何單換斷掉的軸心,把舊的修復當作備品
有哪位先進有維修經驗的可以分享一下嗎?
另外軸心的零件三洋原廠沒有在賣,哪裡可以買得到有那位先進知道嗎?
沒屋頂的拍賣有人可修復軸心,如果可以買得到超強化的軸心零件
下次就不用在怕會斷軸心了!!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各位的問題
小弟住高雄湖內,零件是在三洋服務站(岡山)買的,所以比較便宜
叫修的價格也是問三洋服務站人 ...

你這支軸受.其實還有救..我本身救了2隻..你想辦法.看找的到壞的軸心嗎?運轉組是好的..軸心換掉就好!
前提下.你要有保護軸心的治具..敲下來.才不會損了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支軸受.其實還有救..我本身救了2隻..你想辦法.看找的到壞的軸心嗎?運轉組是好的..軸心換掉就好!
前提 ...

請問jasonchen3219 先進,要如何敲?可以講個概略嗎?
小弟家附近有殺肉場要找到壞掉的洗衣機應該不難,請先進開示!!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jasonchen3219 先進,要如何敲?可以講個概略嗎?
小弟家附近有殺肉場要找到壞掉的洗衣機應該不難,請先 ...

1.你先將後鋪麗(皮帶輪)移除..移除摩嚓彈簧
2.前面4隻螺絲拆除
3.套上治具
4.找水泥地或下方鋪設堅硬鐵皮
5.將治具朝下.大力一敲..
軸心就會掉下來!
PS:斷裂那隻.重複124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先將後鋪麗(皮帶輪)移除..移除摩嚓彈簧
2.前面4隻螺絲拆除
3.套上治具

要裝回軸心,
應該也是不簡單吧!!

网友:
有一篇"東元洗衣機軸心銅套磨損DIY更換",可以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裝回軸心,
應該也是不簡單吧!!

回仙菇:小弟經驗是拆比較費工.依序裝回時較順手.也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先將後鋪麗(皮帶輪)移除..移除摩嚓彈簧
2.前面4隻螺絲拆除
3.套上治具

謝謝先進開示,改天有空找機會試試看,當然小弟也會拍照留念,整理後再跟各位報告.
感恩

网友C:
查了一下,
三洋SW-15UF是定頻的,瞬間運轉的力道較大,軸心可能較容易斷,
變頻洗衣機則是控制變頻的機板故障率比定頻高, 最大的優點是洗衣服較安靜。

現在人買洗衣機都喜歡買容量大的....也一次就放很多衣服洗,
但不管定頻/變頻,都最好不要一次放太多衣服洗,才能洗較乾淨。
若洗衣機不是放在晾衣服的地方, 一次搬那麼多剛洗好還沒乾的衣服也很重....
尤其洗衣服大多是家裡的老人家或女性在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
三洋SW-15UF是定頻的,瞬間運轉的力道較大,軸心可能較容易斷,
變頻洗衣機則是控制變頻的機板故障 ...

FlyNews大:軸心會斷.因為衣服多..水量不夠所引起的..不是瞬間運轉的力道較大.而斷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先進開示,改天有空找機會試試看,當然小弟也會拍照留念,整理後再跟各位報告.
感恩 ...

過幾天.待有空.我在操作拍照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幾天.待有空.我在操作拍照給你看

感謝jasonchen3219先進,能有照片相輔下次的修復工作就會比較簡單了
感恩 期待您寶貴的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yNews大:軸心會斷.因為衣服多..水量不夠所引起的..不是瞬間運轉的力道較大.而斷裂的 ...

變頻機種為了要安靜,軸心旋轉的初始速度較慢,後來才變強,
就算同樣衣服多.水量不夠,軸心承受的G力較小,

只不過,變頻機種衣服多.水量不夠可能先壞其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