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GOS-645示波器波形異常

楼主(2018-03-13):
如圖
請問是示波器壞了,還是校正就可以?

网友:
1.先檢查訊號源
2.再檢查探棒,都沒問題
3.示波器前級濾波電容

网友:
看起來比較像漏電了!!

板上的電容先查一下!!

楼主:
信號正常,有用另一台測試過
直接接機器上的測試信號也是

网友:
看看是不是630 的單通道版本
或者問問GW有沒有對停產品提供開放的手冊

网友:
固緯GOS-645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