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數款電烙鐵的選擇

楼主(2018-03-14):
各位前輩好

小弟我公司有支40w台製電烙鐵,

這陣子換POWER電容時常常好像溫度起不來(google後好像是熱能被板子吸收、但40W的加熱沒跟上),一焊到板子上錫就黏住凝固了,很費時

跟老闆說明後,也同意有經費買一支好一點的

我個人打算購買1000元內

因為我的並不是經常使用電烙鐵,加上工作職掌並不是在維修

偶爾有時間的時候才幫故障滑鼠、POWER、LCD、板卡類的等等更換一些零件

這類的我也並非專業,也是有興趣google邊學邊做

目前有看到數款

1. goot TQ-90(良興$780)

2. goot TQ-95(良興$800)

3. HAKKO 980(良興$840)

4. HAKKO 984(良興$699,特價中),看起來規格也跟980、TQ-95差不多,烙鐵頭的規格也跟980相同,不知道差在哪

5. 仿HAKKO 936(露天的賣家$662),爬文看HAKKO 936評價頗高,但這應該是中國仿製的,相當便宜,不知道用起來如何?

希望有使用經驗的前輩們提供建議,感激不盡n_163|

网友:
2. goot TQ-95(良興$800) 這學姊有賣歐~

我也是用這款,
方便使用..

网友:
站上蠻多人有使用第1、2款的~不常用的話,用1、2款就很夠用了~仿的我是沒用過~也不太有興趣用~工具對我來說,好用比較重要的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e2p641uo6831
我是用這支.....還不錯....1111時買的188人民幣~~給您參考參考

楼主:
另想請問,goot和Hakko的同樣規格的烙鐵頭,哪一家的比較耐用? 其次好買到? 再來才是哪個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想請問,goot和Hakko的同樣規格的烙鐵頭,哪一家的比較耐用? 其次好買到? 再來才是哪個便宜? ...

耐不耐用要看你使用習慣,
要有良好的保養習慣,
一般日本品牌品質不差,
焊頭便不便宜,
請找哭狗比較快..

网友:
goot TQ-95 和 HAKKO 936我都有,G牌攜帶輕便也不錯用,H牌也還不錯,適合長時間加熱使用,但不適合攜行,自己要考量需求和限制因素 !

网友:
同意 #2 sandy319 姐      #3 vedncv 大  的提議

其實 goot TQ-90 跟 goot TQ-95是一樣的

我長期使用此型的 (在大的焊點都不怕)
我一次買三支 怕用壞所以要備品

學姐原裝品質保證
goot TQ-95 日本太洋兩段式烙鐵  比較便宜
或是到下標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o=0&m=1&p=2

楼主:
google再加上看了幾個拍賣網之後,似乎goot TQ-95的烙鐵頭與價格都比HAKKO 984選擇來的多

滿多賣家都有TQ-95的配件,Hakko 980系列則是較少看到、也較貴(936的烙鐵頭能能見度就很高)

應該就傾向TQ-95了

除了露天,也有在蝦皮看到學姊的賣場n_111|

楼主:
剛剛問了學姊......沒有開發票,殘念了n_106|

因為要公司核銷的,只能找別家了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問了學姊......沒有開發票,殘念了

因為要公司核銷的,只能找別家了 ...

可是有價差,
都抵過那些稅金了,
跟老闆討論一下,
順便買個焊頭備用..

网友:
一般使用兩段式goot/Hakko的就不錯用了

网友:
我有買過1台仿的HAKKO 936
那個時候大約是100人民幣.
用了大概5年.

說一下與正牌936差異:
1.溫度需要自行校正,初期溫度差異很大.
2.手柄的材質有差異,隔熱略差.

网友A:
可以考慮ATTEN AT938D,原裝貨只售270人民幣。

ATTEN AT938D與二~三十年前的PACE PPS 15AE合照。

网友:
ATTEN AT938D溫度修正可以在面板設置修正,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ATTEN AT938D,原裝貨只售270人民幣。

請問m大pace的銲台好用嗎?我一直都用ATTEN936和WELLER這二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m大pace的銲台好用嗎?我一直都用ATTEN936和WELLER這二種

很好用,而且耐用從未出故障,二~三十年前的Weller焊台恆溫零件易壞而且配件很貴。
(二~三十年前的Weller焊台在使用時常聽到恆溫零件的"滴..嗒"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用,而且耐用從未出故障,二~三十年前的Weller焊台恆溫零件易壞而且配件很貴。
(二~三十年前的Weller ...

你說的恆溫零件是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用,而且耐用從未出故障,二~三十年前的Weller焊台恆溫零件易壞而且配件很貴。
(二~三十年前的Weller ...

PACE 最有名的產品是 Rework Station,就是含烙鐵調溫、吸錫、吹風、打磨與銅箔點焊的一體機。
以前在軍品工廠內工作桌上只會看到 Weller 與 PACE 產品,只有這兩者才能符合美軍 MIL-STD 規範。
Weller 的焊頭最耐用又導熱好,但發熱器就是其罩門比較容易壞又不便宜,以前的機種又沒有休眠的功能但還是能夠每天開機 8 小時連續撐好幾年。
PACE 最常用的是吸錫手柄,但那個吸錫頭真是悲劇常常需要更換還好單價算是便宜,手柄又很粗不符合人體工學還要腳踩開關有時覺得還不如日貨的槍型好用,所以我對 PACE 的經驗很差。

還有那台 ATTEN AT938D 台灣不合用因為沒有 110V 機型,有時很想在我的工作桌上配置一條 220V 電源排插座會方便許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恆溫零件是指????/

威樂 Weller WTCP51 磁控焊台等磁控系統不是通過主機來調溫度, 而是利用 TCPS 磁控焊筆的磁性溫控器,通過 PT 系列烙鐵頭上的感溫金屬來控制磁鐵開關給發熱芯供電,從而達到控溫度效果。通過這種磁控方式,每種溫度的烙鐵頭的磁力都不同以達到固定恆溫目的,有多種溫度規格如 260°C、310°C、 370°C、425°C、480°C 可供選擇,滿足不同的焊接工作。

磁性溫控器

焊頭最後面那一節是磁性金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威樂 Weller WTCP51 磁控焊台等磁控系統不是通過主機來調溫度, 而是利用 TCPS 磁控焊筆的磁性溫控器,通 ...

已很久沒有見過這個磁性溫控器,它工作時是有聲音發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CE 最有名的產品是 Rework Station,就是含烙鐵調溫、吸錫、吹風、打磨與銅箔點焊的一體機。
以前在軍 ...

我沒有考慮到110V及220V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很久沒有見過這個磁性溫控器,它工作時是有聲音發出來的。

這個元件我以前從來沒有換過,出問題時將開關拆開內部白金接點清一清後就能繼續工作。
的確夜深人靜時可以聽到聲音。
這款 WTCP51 在以前是生產線上的不二選擇,幾十台或上百台一字排開,構造簡單沒幾個零件超耐用又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個元件我以前從來沒有換過,出問題時將開關拆開內部白金接點清一清後就能繼續工作。
的確夜深人靜時可 ...

可能當時香港仍然是AC230V(實際是時常接近AC240V),導致我的焊台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當時香港仍然是AC230V(實際是時常接近AC240V),導致我的焊台易壞。

不是電壓問題,市電電源高一點經過變壓器後到手柄發熱器上電壓增加只有一點點,以前工廠生產線的電壓從 100V 變到 120V 這些 Weller 都沒事一點感覺都沒有,電燈閃啊閃線上照焊無誤。

你的是 WTCP51 沒錯吧,以前我從廢五金區撿了好幾台回來沒修理一插電就能用。

网友:
我是跟學姐買

站上也很多人跟學姐買

不怕去外面買到仿冒

而且學姐也有賣烙鐵頭

寄件速度很快

不過現今換了個瑪莉亞就比較忙

网友:
快克 3205 這台也不錯 . 回溫快,焊無鉛也很輕鬆

网友:
我們公司買寶工的

我個人覺得不算低階產品 但也不算太高階產品

用過 Hakko 也滿好用的

网友:
學姐原裝品質保證
goot TQ-95 日本太洋兩段式烙鐵  比較便宜
或是到下標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o=0&m=1&p=
推,,我用過普通,分離可調溫,單支可調溫,tq95。1000內買tq95,高低溫通吃,日本制,真的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