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哪裡可以買到鐵材質的PCB插片

楼主(2018-03-14):
在網路上找到外型如圖的PCB插片, 可惜都是銅材質,
我有個用途需要鐵的材質,好像都沒有廠商生產,
請問有有人知道如何可以買到鐵材質的PCB插片嗎?
數量暫時不多, 實在不知有甚麼辦法可買到?

网友A:
為何要用鐵材質?
少量可能找雷射板金廠(價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要用鐵材質?
少量可能找雷射板金廠(價格不便宜).

為何要用鐵材質? --> 可磁吸
不知道有用銅製的板金廠可否換個材質生產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何要用鐵材質? --> 可磁吸
不知道有用銅製的板金廠可否換個材質生產一些? ...

一切都是量的問題,只要有量就好談。
而且衝銅跟衝鐵的模具應該不同吧?
拿樣品找做端子模具的廠商問問看,有量或許有機會。

或是找 鍵和興 或 凱士士 這種銷售端子的公司問問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何要用鐵材質? --> 可磁吸
不知道有用銅製的板金廠可否換個材質生產一些? ...

製作連續端子廠問問,
連接器等等問一問,
這都是沖壓出來的.

网友C:
PCB插片, 通常要考慮可焊接性與導電能力 , 所以應該是沒有鐵材質的PCB插片
插片擴孔後鎖鐵螺絲可以嗎??

或許 鋼絲繩索的端子 你也可以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都是量的問題,只要有量就好談。
而且衝銅跟衝鐵的模具應該不同吧?
拿樣品找做端子模具的廠商問問看 ...

我這小咖,實在不敢開口問!!

酷友若有認識廠商的請幫忙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插片, 通常要考慮可焊接性與導電能力 , 所以應該是沒有鐵材質的PCB插片
插片擴孔後鎖鐵螺絲可以嗎??

不知道鋼絲繩索的端子是甚麼樣子?

曾經考慮到插片擴孔後鎖鐵螺絲, 但是鎖鐵螺絲後的厚度太厚 不太合用
現在有想到找鐵片自己來剪成適合的大小,若可行再來衝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鋼絲繩索的端子是甚麼樣子?

曾經考慮到插片擴孔後鎖鐵螺絲, 但是鎖鐵螺絲後的厚度太厚 不太合用

鋼絲繩索的端子

要不然用鐵絲穿過1#圖的PCB插片, 然後繞圈..

网友:
如果我沒記錯.各大夜市都有在賣的手機充電頭.插110V的2個插片.都是鐵材質..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貼尺寸圖,茲補充一下 貼圖 尺寸不是絕對 只要接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貼尺寸圖,茲補充一下 貼圖 尺寸不是絕對 只要接近即可

這厚度太薄了,
用手工裁切應該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貼尺寸圖,茲補充一下 貼圖 尺寸不是絕對 只要接近即可

之前你有提到...為何要用鐵材質? --> 可磁吸
可以想見有 吸/放 的動作施力作用於PCB插片,
要多注意 插片與焊錫點以及PCB焊盤銅箔 剝離耐受力 , 還有時間的考驗...

舉個例子: 高挑的電解電容裝設於PCB板邊,
工廠組裝前因搬運過程遭遇 碰撞.. 輕的錫裂 重的斷腳內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你有提到...為何要用鐵材質? --> 可磁吸
可以想見有 吸/放 的動作施力作用於PCB插片,
要多注意 插片 ...

感謝你的關心 !
我的使用方式沒有施力動作

网友:
數量大概要多少??...上面的圓孔是要焊接引線的嗎??

楼主:
先100~500個,圓孔可無,因為找現成的型狀剛好相似,不是要焊接引線

楼主:
不用再製作模具就可生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關心 !
我的使用方式沒有施力動作

鐵材質的PCB插片...有找到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鐵材質的PCB插片...有找到了嗎??

還沒找到 希望能有人幫忙問問看最低多少費用可以製作一些樣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沒找到 希望能有人幫忙問問看最低多少費用可以製作一些樣品

這種東西...要少量製做樣品...
基本上不會有人願意承接...除非價格談得攏
就算有現成的模具...要電鍍也是一個問題(都算公斤的)
500支也只有1-2百公克重...原則上還是要找現成的

我手中還有ㄧ些類似的...早些年前購買的樣本(還要找找)
如果不急的話...這兩天我幫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東西...要少量製做樣品...
基本上不會有人願意承接...除非價格談得攏
就算有現成的模具...要電鍍也是 ...

不急!  你有空再找!!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  你有空再找!!  謝謝你!!

不客氣!!...下周給你消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急!  你有空再找!!  謝謝你!!

a大...找到了...可能不到300支...
你參考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大...找到了...可能不到300支...
你參考看看...能不能用...

哇!!  好棒!!
可否先寄100支讓我試試,多少錢我匯給你.  請收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好棒!!
可否先寄100支讓我試試,多少錢我匯給你.  請收訊

不用錢啦!!!...能用最好
這兩天出門..寄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