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星 T220G 程序!求助

楼主(2018-03-14):
請問有誰有 可以提供下馬? 論壇的 有下載過 不能用 更產 會閃

原本 只有 DVI 輸入 訊號 沒畫面!  S-SUB 進入 XP 沒畫面 開機有
有程序的話 麻煩 24C08 跟 另一顆 25的

网友A:
大師你要不要考慮螢幕改螢幕公板呢... 感覺螢幕的程序很少人會去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師你要不要考慮螢幕改螢幕公板呢... 感覺螢幕的程序很少人會去存呢....

因為是觸碰按鍵 所以 XD

网友B:
請教版上大大,我碰到兩台此款螢幕,都ˋ是接電後沒多久就出現一堆垂直線,換了AD板也沒用,請問要怎麼下手,還是液晶屏壞了?

网友C:
ISP讀的試看看......

MX25L1005_VGA DVI_1.zip

128.18 KB, 下載次數: 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P讀的試看看......

感謝!.................

网友(2018-04-13):
引用 网友B:
請教版上大大,我碰到兩台此款螢幕,都ˋ是接電後沒多久就出現一堆垂直線,換了AD板也沒用,請問要怎麼下手 ...

你用螢幕公板去測面板有沒有上述的問題,如果還是有那就恭喜了面板已經GG ,如果正常顯示就是主版的問題

网友:
Sorry, 對於電視維修, 我只有幼稚園的程度, 請問液晶電視的程序是什麼? 為什麼維修時需要程序? 我的程度只知電子元件有壞掉就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