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電DPS-250AB-22E 5V、3.3V電壓亂飄更換電容維修實例

楼主(2018-03-14):
這顆閒置很久的電源供應器(POWER),最近終於有時間來處理

廠牌/型號是台達電 DPS-250AB-22E

從標籤可以看到,是ACER套裝機上的POWER

雖然有點年份了,但因為這顆POWER有4個SATA接頭

加上是台達電生產的,所以之前汰換舊機整理時,將這顆POWER留下來

---------------------------------------
上電測試:

灰塵先清一清,並使用電源檢測器來測

雖然沒顯示出問題,不代表就沒問題;且電源測試器容易有誤差(少了主機板的負載)

但許多問題仍然可以方便的檢測出來,至少直接透過測試器顯示出的就是有問題  (好饒舌...... )

看似有運作,但是+5V、+3.3V都有亂跳,而且還會有過高的情況

(照片上+5V雖然沒有拍到,但也有過高、亂跳的情況,只是+3.3V跳動的情況更嚴重、比較好拍下來)

---------------------------------------
檢測:

1. 拆殼,將POWER外殼螺絲卸下,就可以把外殼抽出

2. 外殼抽出後可以看到內部元件,除了有些許的灰塵累積之外,另外可明顯看到有4個電容爆開,其餘元件目視沒有異常,就不繼續檢測,所以接下來就更換這些電容

▲左側特寫,有4顆電容爆掉

---------------------------------------
維修過程:

1. 將故障電容解焊:由於沒有電路圖,解焊前順手先拍下電路板背面,方便電容重新焊上後參考。另外對新手如我而言,也拍下電容位置,有助於新電容插上時正負極避免插反

2. 找相同規格的電容:拆下的電容剛好都是相同的規格 - 2200uF/6.3V;只有一顆的體積比較不同,因為電容的位置比較狹小,所以該電容用的比較細長,但規格仍相同

下班時順路去八德路周邊的金華電子找料,雖然有分較便宜的台製、品質較好也較貴的日製,本想說維修品用台製就好,但因為台製的腳較短、日製電容腳較長,以這次插座空間較狹小而言,較不適合;另外也台製日製都沒有較細長型的電容,所以最後都買日製電容,單顆12元,總共48元

3. 隔天上班時,空閒再將電容焊回去,其中一顆插上時,費了好一段時間,因為位置很狹窄,調整很久n_094|

另外一個原先較細長的電容,用稍胖的電容還是能插上,只是會跟旁邊的元件有接觸到,但都有絕緣、所以應該不影響(是怕散熱的問題,但是該位置應該較無散熱問題)

4. 焊上時參考步驟1解焊前拍下的照片,避免沒焊到或短路的情況

5. 焊完之後先不把多出來的腳剪掉,而是先上電,確認能正常運作一段時間,電壓都沒有亂飄,確認問題排除

6. 最後把電容多餘的腳剪掉,外殼灰塵清一清之後、回裝鎖上就完成了!

這顆POWER就可以拿來當備料,應該可以再用上好一陣子了n_163|

网友A:
恭喜完修!
建議可以把所有電容都換新(大龍砲除外,要換也是可以),這樣可以延長整體使用壽命。

网友:
風扇清一清,上個油,應該又是一尾活龍!

楼主:
這顆風扇還正常,當時焊電容被40W烙鐵頭搞的消耗超多時間,完全沒有想到要清風扇n_147|

倒是同時處理另一顆EXTREME 450W,風扇噪音超大,清完風扇又順又安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建議可以把所有電容都換新(大龍砲除外,要換也是可以),這樣可以延長整體使用壽命。 ...

不好意思,延伸出一個問題,想要請教KKP兄與各位前輩n_081|

各位是如何常備料件呢?

這陣子有幫公司內修幾樣東西、剛好都是換電容就解決了

換的東西都是不同規格的電容,量也不多,所以也是下班途中都會經過八德路,順道去電子材料行買

換完修完後,也覺得可以的話應該嘗試將其他電容也換掉,但是又要再多跑一趟材料行

想想覺得也想常備一些零料件,但是像是電容就零瑯滿目的規格了

是否有哪些規格要常備? 或是如果是網路上訂購都是從哪訂購? 一次訂購的量?

所以想請教各位前輩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延伸出一個問題,想要請教KKP兄與各位前輩

各位是如何常備料件呢?

如何備料?維修經歷得來的。
因為修得越多後,就會知道該備哪幾種電容。
只是修的品項類型不同,所需的也可能不盡相同。
然而,大多數是可以通用,除了特殊用途得另外尋找。
以之前常處理的PC電源:
常用的電容大概是這些,但不一定準確。
1uF 50V、4.7uF 50V、10uF 50V、22uF 50V、47uF 50V、100uF 35V
220uF 16V、470uF 16V、1000uF 16V、2200uF 16V
電容代換條件:容值可大,耐壓可高,但要注意,耐壓越高體積可能越大,有可能會面臨裝不下去的窘境
還有一點要提醒:相同容值與耐壓,外觀大小可能會不一樣。

去哪購買?除了實體店面外,沒屋頂上有很多間可參考,個人比較常向此家購買昱全
數量約每種電容各20~30個左右,但依實際情況為主,不一定要全數都買。

其他的品項維修備料,就得請教其他前輩了。

楼主:
感謝經驗分享

看來我還是初期先勤跑八德路,等有點經驗需常用哪些料再來慢慢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經驗分享

看來我還是初期先勤跑八德路,等有點經驗需常用哪些料再來慢慢備 ...

若果不是做維修這行討飯吃, 建議你不用備料件,
要多少就買多少, 台灣買電子零件實在十分方便.

网友:
如k大的建議:可以把所有電容都換新!
個人覺得:既然都拆了,還差那幾顆?這是經驗傳授…何況你都有電源測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