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EM-32VA08D 無待機紅燈

楼主(2018-03-15):
SAMPO EM-32VA08D 無待機紅燈

衣服先脫掉

待機5V在1.5V上下跳動
電源板持續發出規律的答答答聲音

主板電源脫離
5VSB正常
異音也消失

電源板單板強制啟動後5VSB降至1.5V上下跳動
確認電源板異常

初步檢查24V短路
24V只有提供背光使用

背光供電檢查後
D478短路
SB3100也短路
拆除後24V短路排除
換上新品後單板測試正常

上機紅燈已經出現

完工

网友:
技術高超

网友A:
恭喜完修,好強的功力,一下就抓到問題

請問SB3100這種大電流ZD要上哪裡買,電子街沒有1A以上的,少用修感情的網購又划不來,運費就能買一堆了

网友:
高手!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好強的功力,一下就抓到問題

請問SB3100這種大電流ZD要上哪裡買,電子街沒有1A以上的,少用修感 ...

我也是在網路買各兩個,只能挑郵寄便宜的,缺還是要買,只能多花運費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大哥技術高超果然厲害,恭喜完修。小弟有一台SAMPO EM-32RA15D;開機正常就是沒有影像,測量個電壓都正常,背光也正常,不知大哥可否給一些建議,替小弟解惑。感恩!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技術高超果然厲害,恭喜完修。小弟有一台SAMPO EM-32RA15D;開機正常就是沒有影像,測量個電壓都正常, ...

往邏輯板的地方找找,把各電壓量一下記錄,發個問題求助,板上前輩都會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