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KLT-42ED01 紅燈不開機 徵求程序

楼主(2018-03-15):
KOLIN KLT-42ED01 紅燈不開機 徵求程序

長輩說一開始偶爾不能開機
拔電源重插就又正常
慢慢的頻率越來越高
到最後紅燈亮都不開機了

檢測一上電紅燈亮
主板送出 PS-ON 4.5V
3秒後閃藍燈一次
再轉回紅燈時
此時 PS-ON 降至0V    (可正常開機)
       PS-ON 維持4.5V  (無法開機)

可正常開機時功能都正常
但關機後轉紅燈
PS-ON 如果維持4.5V
就又進到當機的狀態
完全無法控制

剛來時偶爾重插電源可以正常開機
GD25Q32 程序重刷無效
換了一個25Q32 重刷也是無效
重刷後 PS-ON 永遠維持在4.5V
懷疑程序可能受損了

板號 ST6306PUM-WD1

徵求有這個程序的前輩可以支援一下
如果需要費用再麻煩私訊
感謝

网友A:
KLT-42ED01 02(U102)(GD25Q32).part2.rar (1.14 MB, 下載次數: 120)

KLT-42ED01 02(U102)(GD25Q32).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132)

你去試試看 可以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試試看 可以說一下

萬分感謝前輩,明天馬上試試再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試試看 可以說一下

感謝大大提供
可以了
非常的感謝

楼主:
有 hbin5616 大大提供的程序
才能順利的完修

已經換上新的25Q32
刷上新的程序
一插電三秒後藍燈閃一次後
PS-ON 降至0.07V
進入正常待機

電容大部分都換新的
大電容目視有一點漏液也換了

這台從輕度到完全不開機也有一段時間
如果初期程序趕快備份也許還來得及
程序完全亂掉跟電容.IC和使用者不斷的重複拔插電
應該都脫不了關係
目前先更新以上
再觀察一陣子看看

順利開機完修

最後
還是再謝謝 hbin5616 前輩
大方的提供程序
小弟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hbin5616 大大提供的程序
才能順利的完修

好的   小弟我現在手邊有一台BENQ S42Q 大大不知道有沒有這台的程序可以交流呢....
這台疑是程序故障 甚麼都抓過了用公板去試都OK
但還是想要用原來的板子來玩修...
不然用公板他的PORT太少了,就只有單組HDMI而且我這又是鄉下地方,變成沒數位電視也比較不好當二手電視賣...
而且現在對岸的公板都偏向簡單化...
是有賣輸入PORT多的板子,但是穩定性真的不知道...
前一陣子買了5塊t.vst59s.21,賣家提供的程式一開始給錯台版的系統燒,很好給我不開....
後面又跟他要大陸的系統燒,機器是可以正常用沒有錯,他這塊有兩組HDMI,我們這除了用數位就是第四台的機上盒所以客人可以接受,但是板子改了5台 4台都會程序移失,而且在我這測都好好的,但回到客戶那就過一兩個月就回來,我剛好找到這個論壇有這塊的程序,就改燒這裡的程序,但是還是一陣程序又遺失 真的不知道該說甚麼了....

楼主:
程序已上傳,互相交流,希望您可以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已上傳,互相交流,希望您可以完修

太感謝 大師了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