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手電筒更換LED燈泡,燒毀

楼主(2018-03-15):
買了1W LED燈泡要來換這支可彎曲的手電筒,電池改用18650,結果手電筒越來越燙,燈泡燒毀了,我查了這顆炮適用3.0V~3.6V,18650是3.7V,是因為電壓過高嗎?可是用一組裡面有3顆 4號電池套筒就沒事,原因出在18650電流吧?高手們可否提供要用電阻降電流還是用二極體降電壓比較好呢?

网友:
18650充飽電壓是4.2V。

网友:
除非你是一直開著,不然用二極體降電壓應該就可以,電池電壓愈高經過led的電流也就愈大,led散熱不夠就壞了。

网友:
這種手電筒沒有限流直驅,換鋰電,最大電流輸出,會燒掉正常

1.加限流電阻
2.加恆流模組,led 1w 專用的驅動板很便宜,找個可以塞進電池筒裡面的來改裝
如果筒身空間不足,那只好外掛

网友:
可用線性led driver 很便宜 亦無需外部元件
ex. amc7135

网友A:
簡單方式 LM 317 +  12R 電阻一支 = 104MA 限流器 , 不會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簡單方式 LM 317 +  12R 電阻一支 = 104MA 限流器 , 不會燒.

我沒記錯的話這會有不少壓降,至少1.25V

网友:
LED 不接恆流又超壓使用燒毀是很自然的事..
一定要用有專門的低壓降恆流驅動電路板,
還有加強散熱, 上散熱膏與加大與桶身的接觸面積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沒記錯的話這會有不少壓降,至少1.25V

不會壓降,只會限流..

附上網路找到實際接線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會壓降,只會限流..

附上網路找到實際接線圖..

不可能的,絕對有壓降,光是那顆電阻就有不少壓降了,而且是電流越大壓降越大

网友:
電壓和電流, 你了解  I= V/R 吧!

网友:
圖片借用一下,使用二極體降壓就可以,我也有兩隻,剛開始沒降壓,LED也是很快就光衰。
二極體藏在紅色箭頭螺紋內正極處,要先將藍色箭頭處的LED解焊,紅色箭頭螺紋旋轉時線才不會跟著轉動。
裝好二極體後再將LED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會壓降,只會限流..

附上網路找到實際接線圖..

這種東西不能這樣玩的
壓降太大 絕對不適合單鋰電應用
lm317這種線性元件這裡的應用你想成自動調整的vr
會沒有壓降?
簡單解釋就是利用外面那顆電阻做出1.25V來控制ic做出恆流
也不一定要lm317 常見的1117adj也可以 原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要降出1.25V
  就是要降出1.25V
    就是要降出1.25V
除非你要用更小的電阻再用opa放大 但那根本畫蛇添足

如果要詳細地說的話 你不妨去量量現有1117adj或類似linear regulator
Vout和FB/ADJ 這兩PIN之間是不是都是1.25V?
IC就是靠這個feedback來作調壓
而恆流運用便是利用shunt resistor來做出這組1.25V
讓IC降出剛剛好會達到恆流值的電壓來做到恆流
然而1.25V實在太大 能量消耗甚鉅
可以說是一組看似能用 實際運用上非常不好用的電路
在這個單鋰電的情況下 3.7-1.25=2.45僅僅堪堪會亮而已
你提供的那組圖更是爛的極點
led當3v@300ma 檢流電阻發熱0.38W lm317發熱=(12-3-1.25)X0.3=2.3W
3/4都拿來發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