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百略全自動血壓計 BP-2BH0 螢幕無顯示[維修實例]

楼主(2018-03-15):
承蒙doremi大  贈與百略全自動血壓計 BP-2BH0

贈送 百略全自動血壓計 BP-2BH0
http://bbs.pigoo.com/thread-67746-1-1.html

這台外觀幾乎是新的.
感謝doremi大  贈與。

故障現象: 螢幕無顯示

裝上電池,螢幕無顯示

銘板

拆解內部

電池的正(橘色), 負極(綠色)出線

電路板的正(黃色), 負(紫色)極

DC母座的正極(黃色) ,負極 (紫色)+ 綠色線

目前先將斷路的負極線路接通..

完修

經論壇各位前輩指導
此機台是DC母座故障,
造成而是電池的負極線與電路板的負極斷路.

目前先將斷路的負極線路接通..

网友A:
阿組發功了, 帥!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組發功了, 帥!加分!

強哥 把我叫老囉!

妹子很懶的發文,
其實平常都有亂修物品..

网友B:
該不會,從出廠就沒接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強哥 把我叫老囉!

妹子很懶的發文,

OK, sqndy 小妹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不會,從出廠就沒接好了,

保固螺絲貼紙都沒搓破..

网友:
品管不良,要檢討改進

网友C:
寄啊..DC母座的紫.綠兩點..原本應該會導通...

裝上電池時...由橘色供正極...綠線連通紫線供負極

插上變壓器接頭時(DC母座的紫.綠兩點會斷路)...由紫.黃兩線供電...

故障原因會不會是因為...變壓器的插頭不符合...

而導致DC母座內的紫.綠兩點撐開了...變成了斷路??

老灰狼亂猜的...不知對不對??

网友D:
ㄚ姐, 這樣修是錯的~~
這樣當裝上電池又將變壓器插入時會有些問題

這問題其實是那顆 DC JACK 不良, 綠跟紫那兩腳在沒插入的情況下應該要導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啊..DC母座的紫.綠兩點..原本應該會導通...

裝上電池時...由橘色供正極...綠線連通紫線供負極

你說的沒錯,DC母座的紫.綠兩點應該是會導通,
以前有修過特地量過此兩點,
今天用電表量綠線與紫線卻是未導通,
所以就將兩點接通.
改天再拆別的DC母座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ㄚ姐, 這樣修是錯的~~
這樣當裝上電池又將變壓器插入時會有些問題

我也是很存疑,
原來是DC座有問題.

网友:
  該血壓計的 DC Power Jack 好像是類似這款的, 要不別款的換裝後就不好固定了.

(出處: 中國東莞市錦隆電器配件廠)

  插入電供公頭時, 母座紫綠色線會斷開, 此時無需電池供電. 拔除公頭, 恢復電池供電; 故紫綠色線銲點預設應是導通的才是.

楼主:
今天看照片,
發現這邊塑膠裂了,
不知大家有無好點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照片,
發現這邊塑膠裂了,
不知大家有無好點子?

快一點的話...用UV光線筆黏合...
穩一點的話...用AB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看照片,
發現這邊塑膠裂了,
不知大家有無好點子?

確定是裂掉嗎,小弟還以為是射出成型的模具沒修整好

真的裂掉的話小弟試過AB膠,撐不了多久

网友:
1.這種電子血壓計準確度如何?

2.可以校正嗎?

3.跟醫院裡病房護理站用的準確度可以相提並論嗎?

這東西除非是固定地點使用,不然用變壓器無意義,一組鹼性電池就撐很久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看照片,
發現這邊塑膠裂了,
不知大家有無好點子?

4根小管子要先取下,強力膠塗滿一圈,熱縮套(先挖個小洞再套進去)。

小弟家中一台早期OSIM血壓器(OS-512),這裏地方是用(橡皮材質+塑膠)的,時間久了橡皮材質會裂開,
sandy大這台是全塑膠的,還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F:
4根小管子要先取下,強力膠塗滿一圈,熱縮套(先挖個小洞再套進去)。

小弟家中一台早期osim血壓器(os-512 ...

我很想用水管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定是裂掉嗎,小弟還以為是射出成型的模具沒修整好

真的裂掉的話小弟試過AB膠,撐不了多久 ...

射出成型的模具沒修整好,
大部分是毛邊,
這看起來像是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想用水管膠試試。

這個地方是個壓力點。這個零件最好是金屬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ㄚ姐, 這樣修是錯的~~
這樣當裝上電池又將變壓器插入時會有些問題

lazy104大
裝上電池又將變壓器插入時會有些問題,
會有什麼問題?
我的理解是會吃到電池的電,
那如果不放電池,
是不是也沒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裝上電池又將變壓器插入時會有些問題,
會有什麼問題?

要看它的設計
一般簡單的架構兩者會共線, 所以當使用變壓器時要把電池斷開, 不然相當於在對乾電池充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裝上電池又將變壓器插入時會有些問題,
會有什麼問題?

原廠的設計...變壓器插入時...會吃到變壓器的電...電池的電會斷開..

寄阿改成這樣...當變壓器插入時...變壓器的電等於跟電池的電...並連

不放電池就沒事...不然相當於在對乾電池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廠的設計...變壓器插入時...會吃到變壓器的電...電池的電會斷開..

寄阿改成這樣...當變壓器插入時... ...

這就有危險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看照片,
發現這邊塑膠裂了,
不知大家有無好點子?

  共通管裂開, 壓脈帶打氣時可能壓力會洩漏, 有準確之疑慮.

  有熱風槍的話, 烘一烘用竹筷來回塗抹將裂縫抹至消失.

  要不, 還可用溶劑型黏著劑填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照片,
發現這邊塑膠裂了,
不知大家有無好點子?

引用 楼主:
這就有危險囉!!

建議這個用AB 膠補上,
先裁一塊適合的軟膠片, ( 如牙膏筒或謢膚用品筒, 清洗乾淨)
塗上AB 膠在破爛處再把軟膠片貼上, 用兩、三條小索帶把它索緊,
等十多個小時AB 膠乾了再插電測試, 就可一勞永逸.

還是換新的吧, 這種 D C母座,
可從舊的電子產品解銲下來換上, 很多也是通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共通管裂開, 壓脈帶打氣時可能壓力會洩漏, 有準確之疑慮.

  有熱風槍的話, 烘一烘用竹筷來回塗抹將裂 ...

建議處理好後找台正常的交叉比對,原廠這個設計超賤,擺明了時間到要使用者換新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議處理好後找台正常的交叉比對,原廠這個設計超賤,擺明了時間到要使用者換新機 ...

  痞酷網 | 人 即是幫助消費者 減少財產損失, 恢復商品功能, 延長商品壽命, 減少電子垃圾 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處理好後找台正常的交叉比對,原廠這個設計超賤,擺明了時間到要使用者換新機 ...

貓大人 我懷疑這塑膠材質不好,
哪有這麼容易裂的。

网友:
上膠之後,用這個把裂縫鎖住,可能要加工一下才能套上去。
或是自己用金屬片做一個。

http://blog.xuite.net/stephen_cy ... C%E7%94%9F%21%21%21

网友H:
記得拿去做校正,使用上比較不會有疑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記得拿去做校正,使用上比較不會有疑慮

自己修過業者會不會不認帳?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記得拿去做校正,使用上比較不會有疑慮

請問電子的哪裡能校正,衛生局只能校水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電子的哪裡能校正,衛生局只能校水銀的

丟原廠免費校正,我是寄過去校正(OMRON), 運費2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己修過業者會不會不認帳?

不會拆開(猜),推測用按鍵做校正點歸零。
除非誤差過大才拆機檢修,不然校正的人可能會忙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電子的哪裡能校正,衛生局只能校水銀的

附帶一提,耳溫槍可送經濟部免費校正,
昨天特別跑去校正, 校正點38度,約10分鐘完成(黑體爐開機時間)

耳溫槍校正

耳溫槍校正

网友:
想講的是,到底我們還要忍受這種設計不良的DC母座多久? 有看過一些筆電的電源插座,裡面是好多片簧片來接觸,用很久也不會鬆脫,怎麼一般的電料行都沒在賣咧?

网友J:
在 youtube 有看到同牌子的血壓計(Microlife BP 2BIO),狀況是螢幕數字顯示異常

作者將 螢幕 底下一個圓型的東西拆下分解後再焊回,請問有前輩知道那是什麼零件嗎? 謝謝

補充內容 (2018-4-6 10:36 PM):
https://youtu.be/tcf4B3G6Rfk?t=335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 youtube 有看到同牌子的血壓計(Microlife BP 2BIO),狀況是螢幕數字顯示異常

那應該是水銀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 youtube 有看到同牌子的血壓計(Microlife BP 2BIO),狀況是螢幕數字顯示異常

電子血壓計專用「電容式壓力傳感器」

電容式壓力傳感器特點:

成本低,系統無需A/D轉換器即可達到16BIT的解析度,廣泛用於電子血壓計和其他響應壓力範圍的壓力計。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 ... st.4.4ddcedafKszQ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