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求ACER Gateway Z2300 18.5吋 All in one 的線路圖

楼主(2018-03-15):
在網拍上買一台All in one,聽賣家說開機啵一聲就不開機。
拆機測量發現CPU Power 前19V一粒基層電容爆開,CPU Power一粒上部Mos FET 1414短路,用6676代用,Cpu 4粒濾波電容,一粒短路用470u e64代用,Cmos 內電池3V剩2V,機板會自己充電,
開機後顯示 一 請按F1去設定,發現鍵盤也出現故障,測量鍵盤Dada Clock

网友:
最好是附上主板照片跟型號 不然只有機型 怎麼找線路圖

楼主:
按按鍵測量Data Clock 時有時無,開機不到3分鐘就自動關機,Cpu 散熱風扇也停止,呈現待機狀態,再來怎麼按熱感應電源SW, LED顯示會亮一下,就是不開機,機板有3V、5V電壓,求各位大大,賜給我一張線路圖吧!

楼主:
品牌:Gateway  機型:Z2300   主板板號:DAEL1VMB6A0   REV:A   HannStar J  MV一4   94V一0   0842

楼主:
型號:DAEL1VMB 6A0    REV:A    HannStar J  MV一4    94V一0   0842

网友:
移了吧,要發文也看看前人是怎麼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Gateway  機型:Z2300   主板板號:DAEL1VMB6A0   REV:A   HannStar J  MV一4   94V一0   0842 ...

幫你找了一下沒這張圖紙

楼主:
鍵盤是按按鍵測量Data,時有時無,外接別台電腦也不動作,鍵盤也故障。
Gateway同系列機種的線路圖就可以,我想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