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零件求助]IM-430調速電動雕刻機

楼主(2018-03-15):
IM-430調速電動雕刻機之零件故障求助
拿到這工具其開關已經故障,
無法從故障零件看出規格.

故障零件 : 帶開關可變電阻
懇想請論壇酷友協助.
建議規格.

調速電動雕刻機外觀

銘板

內部構造

故障零件

請各位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A:
這不就是帶開關的可變電阻嗎?
量阻值量不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就是帶開關的可變電阻嗎?

老大:
這種規格不是很多嗎?
有雙層及單層.
我要如何選?阻值呢?

零件上的銅片都分離了,
我該量哪裡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這種規格不是很多嗎?
有雙層及單層.

這一看就是單層的

楼主:
lazy104大 這直接可代用嗎?
我本來要拆收音機的開關來用,
想說先請教大家.

网友B:
最外兩腳是開關, 內三腳是可變電阻,看你的圖好像是破裂了, 開關無作用。
量電阻很簡單, 內部三隻腳的最外兩腳用電阻檔量量看,幸運的話話就可量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外兩腳是開關, 內三腳是可變電阻,看你的圖好像是破裂了, 開關無作用。
量電阻很簡單, 內部三隻腳的最 ...

強哥 謝謝,
我再來量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這直接可代用嗎?
我本來要拆收音機的開關來用,
想說先請教大家. ...

看能不能先量出阻值

還有先量一下尺寸, 這種可變電阻的黑色本體直徑常見為 12mm, 16mm 兩種

网友:
  若量不出來, 解焊瞧另一面或側面, 或許會有印出規格.

  兩端引腳量不出? 若另一面有膠片, 掀起可以量測碳膜電阻體兩端阻值.

网友D:
從圖片來看
那電位器 VR 已經斷掉一半 應該無法量出阻值了

可以先將開關兩點接通(短路)  先找一顆50K的電位器 VR 按照電位器腳位焊好 試調整轉速作用
在分析要再比較大組值的  還是比較小的阻值

网友E:
把電路畫出來,再來判斷.
若是像電表,收音機的那就ˋ拿5K的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能不能先量出阻值

這個方法不錯,
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圖片來看
那電位器 VR 已經斷掉一半 應該無法量出阻值了

不同方法不錯,
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電路畫出來,再來判斷.
若是像電表,收音機的那就ˋ拿5K的來試.

scottwang大
別考我這麼專業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別考我這麼專業的..

樓主
哭哭
不就是調光器用燈泡變調光,用烙鐵變調溫,用馬達變調速。
通用250K歐姆帶開關應該夠用,五個接點還要適配有點麻煩。
不如買個調光器前段AC部分全廢了,串調光器只有兩個接點還比較快價格體積差不多。

网友:
馬達上面沒標示幾伏的嗎?買不到零件,自己另外做一個調速電路也不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
哭哭
不就是調光器用燈泡變調光,用烙鐵變調溫,用馬達變調速。

謝謝指點...
這個方法我有考慮,
就不是很確定阿,
寄阿(外行)做事都是有把握再下手!
不然常常沒壞,結果是被我修壞了.
這調光器我很多,
晚上再來請教大家接線問題..

网友G:
仙姑您先把故障品拆下來,小弟印象中上面會標阻值,可能被擋住看不到

网友:
我的指針萬用電表歸零VR有標示是1K的,雕刻機的VR正反面若都找不到標示的話,先上個10K的測試,應該是可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
哭哭
不就是調光器用燈泡變調光,用烙鐵變調溫,用馬達變調速。

報告 wkm大,
我的調光器零件太大,
無法放入,
如果接線出來,
是不是SW1接調光器IN,
SW2接調光器OUT,
這兩點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仙姑您先把故障品拆下來,小弟印象中上面會標阻值,可能被擋住看不到

貓大人 故障品拆下,
只剩骨頭,
沒有肉了,
看不到阻值.

网友:
知道可調電阻阻值,即使換新的(這種型的),也很快壞。

可以改成有這種傳統變壓器,再自製一個12V的555調速電路(如果馬達是12V的話)。
可調電阻買好一點的。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A3%A8-100336443926

网友H:
引用 楼主:
報告 wkm大,
我的調光器零件太大,
無法放入,

好像不是喔!!!...
要這樣做...要先確認馬達是否110V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 wkm大,
我的調光器零件太大,
無法放入,

樓主
是的只要串在可變電阻開關二點,順便把可變電阻廢掉。
雕刻機消耗功率10W,隨便如AC單插座調光器大小都夠用(看一下圖有可能太大),應該不會使用巴掌大大功率吧,會大材小用。
不然厚工點,換了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6061627506
10K/50K可變電阻附開關(轉盤式)試試看,應該此形式較接近(絕對塞的下)。
怎麼修較方便自行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不是喔!!!...
要這樣做...要先確認馬達是否110V的!!

灰狼弟、我只是要串接電路上、
不會直接與馬達聯接。

馬達是直流馬達、可能是12V,
我有用4.5V電池測試、
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
是的只要串在可變電阻開關二點,順便把可變電阻廢掉。
雕刻機消耗功率10W,隨便如AC單插座調光器大 ...

了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
是的只要串在可變電阻開關二點,順便把可變電阻廢掉。
雕刻機消耗功率10W,隨便如AC單插座調光器大 ...

wkm大
請問一下我昨天用AC單插座調光器串在可變電阻開關二點,
但不會動作,可能的原因?
有分AC或DC的可變電阻嗎?
電路上是有標+, -.

网友F:
樓主
開關用調光器測試過電不行 ,哪就放棄了。

用原模式,去找一個可變電阻附開關去換了。

電阻沒有分交直流的,開關(供電)可變電阻(控制)各自獨立卻是連動。

有正負標示是很正常的,看圖片有好幾顆電解電容這都需要直流的。

另視覺只有可變電阻附開關有損毀(先換再說,復原機會很大),並不代表其他零件異常(需正反二面與掀開膠套(有圖才有真相)還須會檢測)

業餘較麻煩會為某些零件東奔西跑曠廢時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
開關用調光器測試過電不行 ,哪就放棄了。

謝謝、那只好買原規格來用。

网友I:
仙蒂妹子真是有人緣啊!! 一大堆網友前仆後繼的回文,可見人氣勝過總統蔡英文!!
我的建議是 不要使用收音機的開關因為這可是接110V的,第二 可變電阻值直接量測 1 3角應該就可以量出來吧!! 祝 順利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仙蒂妹子真是有人緣啊!! 一大堆網友前仆後繼的回文,可見人氣勝過總統蔡英文!!
我的建議是 不要使用收音機的 ...

阿乾兄 誇獎了!
可見得痞酷友們超級熱心、
不管對任何人都很樂意幫忙、
現在會買新的可變電阻來更換。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G:
請仙姑您拆到這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仙姑您拆到這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