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UA40D5550RM自動重複開關機

楼主(2018-03-16):
主角:三星UA40D5550RM

症狀:上電自動開機,之後反覆自動開關機

網路上一堆這種機型自動開關機,原也以為是主板程序有問題

把NAND FLASH拔下來重燒不行

換塊板還是不行,賣家確認這塊板沒問題

只好考慮其他可能

用LED燈條測試器測試過左右兩條LED燈,確認LED沒問題

電源板個輸出電壓也都在板子上標示的電壓範圍內,誤差頂多0.1V

但卻有個問題不解,小弟測試不接主板連接電源板的線

只單接背光電源線,上電之後背光自動恆亮

各路電壓也都有輸出

POWER ON/OFF有3.2V

如果有接主板電源線,POWER ON/OFF有3.5V

想請教這樣是正常的嗎?

照理說上電不應該有輸出才對,更何況背光一上電就一直亮著

因為已經白買了一塊主板,還是上來請教各位先進們,謝謝

网友A:
你說的各種狀況及測試結果我都遇過,是這機型的通病

因為我沒有高階燒錄器,最後是買一片拆機良板更換就好了

最有可能還是韌體版本不符,或是NAND FLASH本身某記憶區段壞掉造成

建議用新的NAND FLASH重燒韌體,應該就可修復

网友B:
量測LED燈條.需拆開面板.直接量測比較準.

也能看到LED燈的細微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各種狀況及測試結果我都遇過,是這機型的通病

因為我沒有高階燒錄器,最後是買一片拆機良板更換就好 ...

wet大您好

我當初用809H讀出的程序說也奇怪

既然有2.1G那麼大

光是讀出程序就半個多小時了

我用的是彈跳座,並不是直接焊在燒寫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測LED燈條.需拆開面板.直接量測比較準.

也能看到LED燈的細微變化.

GK大您好

我是直接拆開面板量的

左右兩條都沒有燒焦泛黃的情形

測試看亮度慢慢上升到恆定,感覺亮度每顆都很平均

電流恆定的時候顯示88.4mA左右,左右兩條的電流也只差個0.2mA

网友:
引用 楼主:
wet大您好

我當初用809H讀出的程序說也奇怪

重燒不行.一定要如WET大所說.換新的NAND FLASH重燒韌體.

网友:
LED檢測最好還是拆開看最準,因為有單顆比較慢亮也會造成異常,還有三星的程序IC要換一顆新的燒不能像25或24系列重燒就可的了

像奇美的機子也有幾款是單測LED的電壓都很正常,但你要拆開後才能發現異常的原因是什麼

网友:
這一棵NAND FLASH很龜毛 要常換幾次才會正常 賣家賣你的主板 可能程序也有問題  注意程序是閃燈五次無限重啟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t大您好

我當初用809H讀出的程序說也奇怪

他的程序本來就有2G那麼大了.請問你讀取的程序是正常的IC讀出來的.還是你本身機板上面有問題的IC讀出來的.如果你有正常程序的IC可以先焊上那顆去測試你的基板看看.如果沒有可以去沒屋頂找看看.有人在賣有含程序的IC

网友:
程序+1.......我有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程序本來就有2G那麼大了.請問你讀取的程序是正常的IC讀出來的.還是你本身機板上面有問題的IC讀出來的 ...

原來拍賣有這種東西可以買

我知道ebay有,不知道沒屋頂也有

早知道就不買一塊板來換

結果買了還是一樣

而賣家又很肯定他的板沒問題

不然我是很堅信是程序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拍賣有這種東西可以買

我知道ebay有,不知道沒屋頂也有

我也已經換了好機顆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