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多媒體影音播放器 Maizuan K3 有電源但是HDMI沒有輸出影像

楼主(2018-03-16):
這台影音播放器,當初是從掏保買的,主要是看中它的自動化操作
開機後就會自動播放USB的內容,這樣可以實現無人管理

掏寶買來含運大概800元,不過兩台都故障了,故障原因都一樣
使用約一年就會產生有電源,但是HDMI無輸出的狀態;我更換第二台新的,一樣使用一年就掛了
只能說大陸人設計真的高科技,買來都可以用,但是短時間後都會自爆
目測沒有什麼零件怪怪的

露天也有找到幾台,雖然廠商名字不同,但也是型號K3,看操作畫面也都是一樣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237677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5042966666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2040108806

如果晶片一樣,果一樣一年後會壞掉,實在有點怕怕的
另一種可能是大陸版的是仿製品,台灣買的可能比較耐用一點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修過或買過呢?

网友:
現在很多3C產品都是精心設計讓你過保固就掛,我在朋友的回收場撿到好幾台無線分享器,剛撿回來都是可以用,用幾個月後問題就出來了,不是有訊號連不上網路,有的連訊號都沒有,相同的特點就是溫度都有些高,倒不是連摸都能摸,就是都高於常溫,有點熱熱的,後來我嘗試在上方開孔加個風扇,溫度低於常溫就都正常使用,你要不要也加個風扇試試?

网友:
有些產品用的FLASH晶片不好,很容易掛掉,沒有韌體就開不了機。

网友:
在 Time to market 的前提下,沒有什麼精心設計的事。不過從軟體的層面來看,稍微大一點
的東西,內部放置 TIMER、COUNTER 這也不是什麼秘密,只是說它的用途是什麼,那就因
人(公司)而異了。

又從硬體的層面來看,選差(便宜)的料,或是讓系統長期工作在臨界狀態,不留餘量,那東
西壞掉也將是遲早的事。

End-User 目前看來,基本上,只有被人宰的份。情勢暫時沒有好轉的跡象……

現在是個說實話(擋人財路)就會被殺的年代。

网友A:
三天前我從對岸掏來的機上盒也掛了,有過電畫面停滯卻無法手控和遙控,拆機後目視無異常元件,當下就先把幾個爛電解電容全換新,試機OK!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天前我從對岸掏來的機上盒也掛了,有過電畫面停滯卻無法手控和遙控,拆機後目視無異常元件,當下就先把幾個 ...

感謝提供意見,不過這台更換了三顆電容之後,狀況依舊
開機有亮電源紅燈,但是電視依舊顯示沒有輸入(連基本機上盒的開機畫面 選單畫面都全部沒有)

网友:
三端子的穩壓IC(看起來有三顆)有輸出正常電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