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eagate 500g硬碟型號辨識錯誤容量剩4g

楼主(2018-03-16):
seagate 兩顆型號都是ST500DM002

BIOS裡顯示型號

HD TURE 偵測

容量恢復軟體偵測只顯示4G也不能恢復容量
用seagate tool 檢測也不過,搜尋google也有類似案例,但找不到解決方法
請問前輩是否有人知道解決方法

网友A:
12代之後沒救了,7200.11還有實際的成功案例。

网友B:
這我很多狀況大都跟你一樣
我一有空就把它拆了
剛剛正在拆說
拆完剩硬碟外殼還能賣回收
回收場很缺硬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我很多狀況大都跟你一樣
我一有空就把它拆了
剛剛正在拆說

老弟 拆這個有何用,
分類嗎?
還是取磁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弟 拆這個有何用,
分類嗎?
還是取磁鐵?

寄阿~除了強吸磁鐵裡面都是不銹鋼
我愛拼拼湊湊玩造型
這些對我還說很有用的
不鏽鋼螺絲要寄給橡皮人
他好像很愛不鏽鋼螺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我很多狀況大都跟你一樣
我一有空就把它拆了
剛剛正在拆說

真的假的?硬碟外殼能賣回收?回收場很缺硬碟?一個賣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硬碟外殼能賣回收?回收場很缺硬碟?一個賣多少?

那是硬鋁材,
應該價格不錯吧~

老大你喜歡那不銹鋼螺絲嗎?
那都是梅花頭螺絲耶~

我都拆裡面的磁鐵.

這硬碟雞瘟很嚴重...

网友:
那是雞瘟的,試試看救雞瘟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硬碟外殼能賣回收?回收場很缺硬碟?一個賣多少?

沒在記多少錢
回收場老闆主要是要叫外勞拼湊組成完ˊ整得一台電腦
就可以賣整台電腦的價格
應該不是每家回收場都這樣
不過硬碟本來就可以賣回收
硬碟拆成剩外殼應該只有我可以這樣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硬鋁材,
應該價格不錯吧~

事實根本不是這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2代之後沒救了,7200.11還有實際的成功案例。

peter180 兄

不曉得換同一型號電路板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peter180 兄

不曉得換同一型號電路板方式是否可行

不清楚,之前送修過RMA收到Certified repaired HDD(翻修品),沒多久容量變MB...完全無解。

F/W是特殊的版本,不容易找到PCBA,即使找到也不一定能夠讀取...750GB的資料就這樣沒了。

買硬碟...死機牌千萬別碰。

楼主:
電腦回收我都到專門回收電腦的地方,他們有政府補助價格較好,前天拿去回收硬碟一顆30元,主機板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弟 拆這個有何用,
分類嗎?
還是取磁鐵?

拆下的那圓鐵片  比鏡子還好用
戶外還能當反光片用

收集多了 能貼東貼西 當造景也不錯

我也都有在拆  拆完後再把外殼鎖回 (裡面沒東西了 又不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沒在記多少錢
回收場老闆主要是要叫外勞拼湊組成完ˊ整得一台電腦
就可以賣整台電腦的價格

拆的還不夠徹底...應該可以把軸承拆下來玩...

http://bbs.pigoo.com/thread-5718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的還不夠徹底...應該可以把軸承拆下來玩...

http://bbs.pigoo.com/thread-57186-1-1.html ...

壞掉的硬碟用途真不少
但我只會改這樣加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代之後沒救了,7200.11還有實際的成功案例。

沒錯!我玩過很多次…真的沒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我很多狀況大都跟你一樣
我一有空就把它拆了
剛剛正在拆說

回收那麼的便宜,當然內容也要跟著縮水!
硬碟裡面就給掏空,裡面的磁鐵送顧戶做公關

网友:
"死雞"這種情形有下列二種
一:馬達起轉,敲擊幾聲後馬達停轉。===>磁頭或碟面的問題。
二:馬達起轉,一切好像正常,但型號,容量不對。=====>軔體的問題

11代及部份12代的"死雞"還可以用COM線來處理軔體,但部份12代以後一般COM線就沒用了,
需要用專業救援設備才能處理軔體的問題。
尤其新型的Rosewood family 以後"死雞"又鎖更多,處理起來更麻煩。

所以要不要用"死雞",自行判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拆的還不夠徹底...應該可以把軸承拆下來玩...

http://bbs.pigoo.com/thread-57186-1-1.html ...

灰狼兄的大作小弟以前看過喔
不過我有很多硬碟要拆
那三顆螺絲鎖的特別緊
拆太多我的工具會受不了
你如果要寄給我一顆硬碟馬達拔輪器
我粉樂意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灰狼兄的大作小弟以前看過喔
不過我有很多硬碟要拆
那三顆螺絲鎖的特別緊

寄個10顆硬碟,
就有10台硬碟馬達拔輪器,
老灰就有家庭作業做,
藉口出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寄個10顆硬碟,
就有10台硬碟馬達拔輪器,
老灰就有家庭作業做,

哈哈寄阿說的是
不過那隻瘋狼路過時應該會假裝沒看到

网友:
依我經驗大概是沒有什麼希望...
ST_M13FQBL是主機板丟出來的信息...
狀況大都是馬達轉一下就停止...
我也自己刷錯軔體變成這狀況的..

終端機狀況進不了T級..
12代進T級好像要短路2點位...
現在碰到12代的直接宣告死刑...

如果有重要資料要救的話..開盤還有機會...

网友G:
有這麼多人喜歡拆硬碟,下次拿幾顆硬碟換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這麼多人喜歡拆硬碟,下次拿幾顆硬碟換酷幣

如果有人要的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