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有線電視F型接頭轉WiFi SMA接頭

楼主(2018-03-17):
我需要有線電視F型母接頭轉WiFi用SMA母接頭,網路上我找到此轉接頭,這種轉接頭會衰減及匹配問題嗎?
要是經由同軸電纜連接轉換,哪種方式好?

网友:
1. 衰減 :  這種轉接頭衰減多少都會 , 但是這種算是最少的, 比經由同軸電纜連接轉換好, 原則上中繼接點多則衰減多.
2. 匹配 :  有線電視F型 type F male 75 ohm ,  SMA母接頭  SMA female  50 ohm
              原則上是不匹配, 確實是有這樣做的(廢話..不然怎會有這種轉接頭販售)
              例如: 使用 50 OHM  VNA &  50 OHM 2in/4out 陣列 , 搭配SMA ( Female ) to F(Male ) 測試 75 ohm DUT

這是我常下單買高頻應用耗材的網站 ..
http://www.e-channel.com.tw/Soft ... ce-shi-fang-an/ap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