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WIN10 經常出現「您的電腦發生問題,必須重新啟動」畫面

楼主(2018-03-17):
大家好:

我的 WIN10 自從自動更新到 1709 版之後,經常無預警出現如下照片的畫面訊息「您的電腦發生問題,必須重新啟動」,
等它數到 100% 後才可以重新開機,我的 CPU 溫度也沒有很熱,不超過 65 度,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不過每次當機重新啟動之後,原本開啟的檔案總管資料夾全被被關閉,不知道跟檔案總管有關係嗎?
請問大家有沒有碰過這個情形,要如何解決呢?謝謝。

网友:
會重新啟動不一定是CPU問題,
記憶體,電供,硬碟.............

网友:
NETIO.sys
朝網路卡驅動程式試試..
Win10, 很容易因為驅動程式 "太新" 而發生些有的沒的問題!

另外, Win10會自行更新驅動程式, 所以請參考下列連結的處理方式!
https://dotblogs.com.tw/esyc2001/2012/11/11/82708

楼主:
大略瀏覽一下大大提供的網頁,
我在重新安裝網路卡驅動程式也發生執行 AsusSetup.exe 時會出現不支援此作業系統的提示訊息,
找時間照步驟重新安裝網卡驅動程式看看,
有結果再上來分享,謝謝。

网友A:
題外話.......
真心覺得WIN10動不動就直接出現這種畫面
故障問題也讓人搞不懂要如何解決
WIN7系統用的沒問題!!!改用WIN10一堆毛病就出現
回饋反映微軟也無法獲得解決!!
真的是越做越爛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題外話.......
真心覺得WIN10動不動就直接出現這種畫面
故障問題也讓人搞不懂要如何解決

也不是.

換個情況來說,你看手機的android系統
手機廠商也不敢讓你無限升級版本
首先是要賺錢,再來就是,更上去了可能也會出包

微軟這各我覺得有很大原因是,把原本在win7上面調整測試到還不錯的周邊
硬是給更新成win10,於是問題又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

換個情況來說,你看手機的android系統

這樣說也對拉...
不過現在手邊的筆電 出廠WIN8.1 升級WIN10後
尤其是藍芽開關太多次後 就不時出現錯誤
真的只能用一天算一天
真心覺得微軟想要做的更好,但現實效果出來就是越差
不清楚是否是故意要讓大家汰換速度加快還是怎樣....
(同型號新出廠是WIN10)

网友:
也許是硬碟有問題, 也許重灌就好

网友C:
win10 系統問題很多,以前用 xp,win7 用得好好的,現在用 win10 ,有時候關機時,會出現 「win10正在準備中…」然後就一直停在那裡十幾個小時,真是暈倒。

网友:
我的NB裝Win8也常常出現這個問題,...
但都有相同的狀況,就是用PC電腦版LINE軟體
且開啟LINE中的圖片,如果你不小心在圖片上,
做某些特定動作(通常是點滑鼠又拖拉)....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接下來就只有"重開機"一途...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 系統問題很多,以前用 xp,win7 用得好好的,現在用 win10 ,有時候關機時,會出現 「win10正在準備 ...

那是因為WIN10改了出更新的頻率(原則上每半年一個類似以前SERVICE PACK的大更新) 而且十分難關閉, 您遇到了只能認命等他更新完.

网友:
通常我都無視他的建議。

從以前他的更新系統就很『搞背』....

网友D:
年初新裝一台電腦(有裝SSD硬碟)也是用WIN10,也發生一樣情形,天天開關機約一星期當一次,連續三個月不關機反而好好的。當機除了跟樓主一樣的情形之外,也有時候會整個系統就停住只能按電源鍵關機,有時候就直接重開機。網路搜尋好像跟SSD硬碟有關。目前也沒有解決的方法。
網路有很多人報告裝了SSD硬碟之後,每個禮拜會當一次。搜尋一下應該很容易就找到。

网友:
好像新硬體比較不會這樣, 反而是幾年前的舊硬體容易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年初新裝一台電腦(有裝SSD硬碟)也是用WIN10,也發生一樣情形,天天開關機約一星期當一次,連續三個月不關機 ...

不過,WIN10很玄妙的地方是,那個關機,其實跟休眠差不多
反而是重新開機,才是跟以前使用經驗相同的,會把驅動,設定重新載入.

因為我之前拿一台舊電腦裝上WIN7,然後升上WIN10,結果遇到小問題時
關機,然後開機是沒用的,必須要在系統內選擇重新開機,才會排除掉當次的錯誤.

我記得舊電腦有些錯誤,可以在設定把"快速啟動"拿掉,就會回到之前乖乖載入驅動的模式
只是開機會比較慢一點.

https://www.pixpo.net/technology/0IAX3xuF.html

网友:
說說我的經驗,我在工作的電腦也發生跟你一樣的問題,因為靠這台電腦吃飯所以嚇死我了。
我是這樣解決的,使用別顆硬碟開機,在去檢測那顆硬碟,WIN10的1709更新網路有很多災情傳出,
都是死得很慘。

楼主(2018-04-21):
多謝大家的回覆討論,
我後來也是用別顆硬碟開機,但換成 SSD 固態硬碟,
原來的 HDD 就當作備份碟,
而且 WIN10 用 1709 版重新灌,
所有的應用軟體與環境設定全部重來一遍,
目前是沒有再發生頻繁當機的情形,
希望是 1709 版自動更新的問題,
如果再過一段時間沒有再出現當機畫面,
那就表示 WIN10 從 1607 升級到 1709 真的會有災情,
不過我之前有把 1607 的自動更新關掉,
為何還會被強制升級為 1709?
難不成 WIN10 有後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大家的回覆討論,
我後來也是用別顆硬碟開機,但換成 SSD 固態硬碟,
原來的 HDD 就當作備份碟,

WIN10 確實有後門,
會偷偷更新,
網路有教如何關閉更新,
但無法全部關閉更新.

网友:
還是win7教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