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GA 有5VSB送電不開機

楼主(2018-03-17):
這顆POWER作工蠻不錯有450W,想說就修看看可是竟然有5VSB送電不啟動?
查修方向:
1.量測大電容有380V所以UCC3818有動作
2.PS-ON UC3845B輸入電壓量測有12V(但是2角5腳導通)覺得異常?
3.TNY268P有5V

ASUS A-45GA

ASUS A-45GA

內部

內部

PFC UCC3818

PFC UCC3818

PFC 電路

PFC 電路

背面電路

背面電路

UC3845B

UC3845B

网友:
我会去查monitor IC各个脚位电压。

网友A:
UC3845B 第二腳接地, 在這個電路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A:
天下電路一般抄, 有類似的, 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下電路一般抄, 有類似的, 你參考看看

感謝大大,我在看圖跑電路查看看是否能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845B 第二腳接地, 在這個電路應該是正常的.

用電表量測UC3845B 2腳及5腳有短路,懷疑是這顆IC出問題,找此顆零件代換看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電表量測UC3845B 2腳及5腳有短路,懷疑是這顆IC出問題,找此顆零件代換看看了 ...

購買UC3845B新品到貨了,馬上更換後可正常開機確定是此零件故障-終於完修了

拆下故障品UC3845B

拆下故障品UC3845B

換上新品UC3845B

換上新品UC3845B

上電啟動

上電啟動

測試器電壓正常

測試器電壓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