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Box 安裝 XP 如何連線到 NAS 網路伺服器?

楼主(2018-03-17):
大家好:

我在 WIN10 內安裝 VirtualBox 並安裝 XP,目前只能設定共用資料夾與 WIN10 互通資料,
但我希望 XP 能像 WIN10 一樣能在網路芳鄰上找到 NAS 網路伺服器去取資料,
我試過將 XP 的網路群組名稱跟 WIN10 一樣設成「WORKGROUP」,
可是一直搜尋不到 NAS,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在 VirtualBox 內連線到 NAS?
謝謝。

网友:
能 pin 到 nas 的 ip 嗎?

网友:
在VirtualBox內, 設定Network時, 將它選成Bridged Adapter..
這樣VM下跑的XP才會在同一個網段..

楼主:
我的 VirtualBox 網路設定如下所示:

預設是 NAT,若選用「橋接介面卡」時如紅框部分我無法按確定,
並且在籃框部分出現"偵測到無效的設定值"訊息,
所以我無法選用「橋接介面卡」,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原因?
謝謝。

网友:
先關閉虛擬機再變更設定.

楼主:
我已經關閉虛擬機的 XP 了結果也一樣無法選擇「橋接介面卡」,真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關閉虛擬機的 XP 了結果也一樣無法選擇「橋接介面卡」,真不知道為什麼? ...

名稱也不能選嗎?

圖片看到的選定值是未選取

网友:
請按CTRL-W重新建立VirtualBox的網路

楼主:
終於讓 VBOX_XP 連線到 NAS,
原來原因是沒安裝 虛擬網卡 驅動,
如果有安裝虛擬網卡驅動,去電腦的網路卡界面那邊看,會多出一個 VirtualBox 的虛擬網卡。
我的沒有,難怪無法選擇「橋接介面卡」,
後來以 Administrator 系統管理員身份重新安裝 VirtualBox 最新版,
然後「橋接介面卡」就可以選擇了,於是也可以看到 NAS 資料夾。

我的解決步驟整理如下供大家參考:
(1)VirtualBox 的網路設置中,網卡類型要用「橋接介面卡」,否則無法連線到區域網路,如果無法選的話就需要重新安裝 VirtualBox 以同時安裝虛擬網路卡驅動程式。

(2)先去 WIN10 的控制台→所有控制台項目→網路和共用中心→變更介面卡設定,按進去看有沒有多出一個 VirtualBox 的虛擬網卡,沒有的話就以 Administrator 系統管理員身份重新安裝 VirtualBox 最新版,用修復或重新移除再安裝都可以,然後「橋接介面卡」就可以選擇了。

(3)在 XP 的「我的電腦」按右鍵→內容→電腦名稱標籤頁→變更,將工作群組名稱設成和 Host 的一樣,例如 WORKGROUP,這樣就可以在網路芳鄰中看到區域網路的電腦。

謝謝各位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