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md cd 組合不能關機

楼主(2018-03-17):
型號CMT-DC500MD,著機所有功能正常,但按關機會自動會開著,不能關機,
正常按關機會出現STANDBY然後沒了字,現在按關機出現STANDBY幾秒後自動著機,
試過拆開部機,把主機連接面板接線移除,沒裝面板,插電源都會自動著機,
應怎樣查?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面板 軟鍵開關漏電 !...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 軟鍵開關漏電 !...例 :

你好
機器功能調到收音機,機器不按裝面板,插電源,等約10多秒,會自動開著聽到收音機聲音,應不關面板觸感開關漏電。

网友A:
金電容,記憶電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電容,記憶電池 。

請問指記憶電池是否拆出來或要更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指記憶電池是否拆出來或要更換?

金電容,記憶電池如果不良
移除後 試著先用一 3v 水銀電池 供電試試 。
注意 水銀電池極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電容,記憶電池如果不良
移除後 試著先用一 3v 水銀電池 供電試試 。
注意 水銀電池極性 ! ...

你好,謝謝指教,已查了記憶電池不關事
機器插電源就自動著機,不是代機,關 power 按鈕顯示 standby幾秒後又自動著,要關機就要關電源。
正常機器應插電源會聽到繼電器開然後關聲音變為代機,著了機,按 power鈕沒有繼電器關聲音。
MCU已查 power key 有5v,按 power 鍵0v,
2 pin power on 和12 pin reset量了都有 5v
已量了繼電器控制電晶體Q902各腳  b 0.78v,c 1.6V, e 0 ,與電路圖標示電壓C多了少少電壓,不知是否正常?而 relay on 電壓 4.2v,已查了繼電器相關電容沒事。

楼主:
之前圖1 量了relay on有4.3v,這電壓應繼電器啟動, 拆了電晶體 q902,量 relay on 都有4.6v,理應是0,可能 mcu內部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圖1 量了relay on有4.3v,這電壓應繼電器啟動, 拆了電晶體 q902,量 relay on 都有4.6v,理應是0,可能 mc ...

可否提供電路圖 pdf' 、或 聯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供電路圖 pdf' 、或 聯結 。

PDF電路圖太大上傳不到
HCD-J300 52-60頁
https://www.manualslib.com/download/1074362/Sony-Hcd-J3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提供電路圖 pdf' 、或 聯結 。

請教大大不能關機還有得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