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除濕機MD2002RW 開機無電源無法起動

楼主(2018-03-18):
前輩們~大家好,
請問各位前輩,我有台東元MD2002RW除濕機開機完全無法起動,我有量過有110V的電到電路板,保險絲也量過了,猜想應該是DC的部份出問題,但找不到問題點,電路板的位置有一塊些許黑黑的,但沒有發現有零件燒損,不知道友沒有前輩可以提供經驗,謝謝

有些許黑黑的

有些許黑黑的

网友:
先查風扇馬達.
滿水未開關.

楼主:
回sandy319大大,前面燈號完全沒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andy319大大,前面燈號完全沒亮,

隔空抓藥,
從電源線查起..
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排除.

网友:
兩顆電解電容先換了再看結果.......

网友:
97年制品
先將按鍵開關換ˋ新

网友A:
2顆麥拉電容先檢查看看
我前幾天修一台超音波清洗機,整流後應該要12v以上的電壓硬是變成只有4v,量測結果就是底下這一顆在作怪。

楼主:
好,明天就去買來換看看,按鍵我有量過了,並沒有損壞,謝謝前輩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明天就去買來換看看,按鍵我有量過了,並沒有損壞,謝謝前輩們。

此基板有在招回名單內,請打東元原廠電話,可到府免費更換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基板有在招回名單內,請打東元原廠電話,可到府免費更換基板

查過型號沒有在名單裡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過型號沒有在名單裡耶!

此基板和三洋有一型除濕機用同一塊基板,三洋是有招回的
更換基板和追加一顆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顆麥拉電容先檢查看看
我前幾天修一台超音波清洗機,整流後應該要12v以上的電壓硬是變成只有4v,量測 ...

前輩~換了這2個還是沒有用

网友:
先量那兩顆大電解電容兩腳有無直流電壓
如果無就是電源問題
電源沒幾顆零件量一量就知那顆零件壞

网友C:
說一下自己的經驗...

在社區回收場撿到一台日製三菱除濕機,拆開檢查各零件都正常,唯獨不過電。剪掉插頭換新的,完全恢復工作,賺到!

网友D:
經驗分享,電到位,但是系統不起動,查藍色那顆晶振,換掉試試~加油
4M 8M 規格看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一下自己的經驗...

在社區回收場撿到一台日製三菱除濕機,拆開檢查各零件都正常,唯獨不過電。剪掉插頭 ...

110V的電有進來到機板,但看不出它交流電轉直流電的地方,我在想是不是二級體有問題,我再試看看,謝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經驗分享,電到位,但是系統不起動,查藍色那顆晶振,換掉試試~加油
4M 8M 規格看數字 ...

請問前輩是LED下面那顆嗎?

网友:
LED 綠色 紅色 ,左邊那一顆~

网友:
繼電器能正常動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