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 SR-250B5冷藏室不冷

楼主(2018-03-18):
電路圖

電路圖

故障情形:
冷凍室運作正常,但冷藏幾乎不冷,摸了冷凍往冷藏的通風口發現結冰堵住了
蒸發器的除霜看起來是沒有問題,霜只有薄薄的一層

爬文時裡面提到:
「這是防止排水孔結冰的漏斗電熱線,已經燒焦了! 之前有人提到,將漏斗電熱線拆除不用也沒關係,這是錯誤的,這絕對會造成
排水孔結冰,導致冰箱風道堵塞,造成冷藏室不冷,除非將鋁管電熱管改成玻璃管電熱管,這樣就可以不用漏斗電熱線」
可以理解成漏斗電熱線是通風口的門神嗎 ...

目前是想把漏斗電熱管拆起來看,但是遇到一個問題.....
蒸發器那一整組提起來了,但那整面擋住,手幾乎伸不下去(怕冷媒管斷)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之前爬文時不懂的問題:
1.是否有「化霜感溫器」的機型,就不會有「除霜定時器」(一個看溫度,一個定時)?
2.除霜電熱管是否有分玻璃管型(直直一條)和鋁管型(彎彎曲曲、很長)?
3.除霜電熱管是在除蒸發器上面的霜,讓冷媒可以正常吸熱嗎?
4.上面說的有玻璃管電熱管可以不用漏斗電熱管,為什麼?

在此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此篇應會被移出 [維修實例] 區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之前爬文時不懂的問題:
1.是否有「化霜感溫器」的機型,就不會有「除霜定時器」(一個看溫度,一個定時)?
每種冰箱只要是有自動化霜 一定都有「化霜感溫器」只是形狀不同  功用也不同 不可代用
以你貼的三洋SR-250B5來說 就是機板型的
「化霜感溫器」都是偵測溫度 跟定時無關

2.除霜電熱管是否有分玻璃管型(直直一條)和鋁管型(彎彎曲曲、很長)?

以你貼的三洋SR-250B5來說就是鋁管型(彎彎曲曲、很長)

3.除霜電熱管是在除蒸發器上面的霜,讓冷媒可以正常吸熱嗎?
一般說法是 除霜電熱管 是在除掉冷凝管上面的結霜

4.上面說的有玻璃管電熱管可以不用漏斗電熱管,為什麼?

因玻璃管電熱管是裝在冷凝管最下方與排水槽的中間
即使排水槽有結冰 玻璃管電熱管的發熱量比鋁管型附在冷凝管上的 熱量高出很多 所以能使排水槽的冰化掉

网友A:
cherway77926大大:先量測組質?先確認漏斗電熱線故障..否則若無經驗..很容易弄斷毛細管的.自己DIY一定有風險.保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erway77926大大:先量測組質?先確認漏斗電熱線故障..否則若無經驗..很容易弄斷毛細管的.自己DIY一定有風險 ...

確認漏斗電熱線故障
我都不敢只量阻值  都會翻開上面鐵片觀看

我就曾遇過漏斗電熱線一段已發黑斷線 剛好又被上面鐵片跟積水行成迴路測量時也有阻值
所以還是拆開看一下比較保險

楼主:
剛發表後檢視就發現PO錯地方了....但又找不到怎麼刪除/移出

已經把漏斗電熱線翻出來了,看起來是沒有燒焦發黑
電路圖上,漏斗電熱線旁邊標示的黑白色線似乎就是圈起來的地方
可是有個很笨的問題...
我不會量它的阻值 ......

--
之前還在想既然它防止結冰就會有水(or水氣?)產生,那水不就會往通風口流下來嗎?
那冷藏室底下不就都會漏水出來?滴水盤為什麼都乾的?

結果把漏斗電熱線翻出來看到線的左邊有留一個孔,
才知道排水口歸排水口、通風口歸通風口,滴水盤沒水是因為排水口也堵住了
果然還是要動手才會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發表後檢視就發現PO錯地方了....但又找不到怎麼刪除/移出

它的阻值.約在400~500歐姆之間.紅線圈起..拔掉--分別量--
電熱線-100~120歐姆---是正常

网友:
量那個化霜感溫器的阻值~
(二條細白線.用铝薄紙包著)
室溫下大約2K歐姆左右~
溫度愈低阻值愈高~

如果庫內燈會亮~
就是溫度保險絲正常~
反之就是壞了或燈泡壞了~

用電路控制的~
有時真的很難搞~
量測都正常但就是給你卡冰~

楼主:
2k檔位量出來是這個樣子,
請問直接就是510嗎?
還是要依檔位變成 0.510*2k?

如果是510的話,根據電路圖這個漏斗電熱線應該就沒壞...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2k檔位量出來是這個樣子,
請問直接就是510嗎?
還是要依檔位變成 0.510*2k?

  因你的冰箱已經退冰了,從照片中無法判斷出確切的故障原因,姑且就依你判斷的原因來解釋

   510歐姆,漏斗電熱線沒斷線,但你的問題可能就出在漏斗電熱線上,
怎麼說呢 ? 沒斷線不代表沒問題

  正常的漏斗電熱線是要將熱傳導至排水口處,防止排水管路結冰,因此它必須緊貼排水口,
而此漏斗電熱線是利用雙面膠帶貼覆於底部,時間久了黏性容易衰退,造成漏斗電熱線整片浮起,
導致無法將熱傳導至排水口

  你必須將漏斗電熱線兩面的殘膠去除,再重新貼覆新的雙面膠帶 ,且須在鋁板的四周再貼覆鋁箔貼紙補強,
將鋁板緊密的貼於底板上,注意排水口不要被雙面膠帶或鋁箔貼紙貼住了

网友B:
冰箱用久了, 先檢查排水管是否堵住?
造成結冰, 使得冷風無法吹到冷藏庫!

网友C:
請您複習電路圖,您的化霜跟漏斗電熱線並聯接在主機板繼電器上,如果漏斗電熱線是好的,
為何電只過化霜電熱線而沒過漏斗電熱線,小弟建議您
1.拆掉化霜電熱線接頭,插回漏斗電熱線,量主機版白線到溫度保險絲紅線是否開路
2.拆主機板,看源頭化霜控制電路是否正常工作
3.拆下化霜感溫器,找台好的冰箱冰一下,這顆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冰箱用久了, 先檢查排水管是否堵住?
造成結冰, 使得冷風無法吹到冷藏庫!

小弟經驗,這個情形冷藏室會滴水,請樓主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複習電路圖,您的化霜跟漏斗電熱線並聯接在主機板繼電器上,如果漏斗電熱線是好的,
為何電只過化霜電 ...

對喔 還有這招!!
可是太晚看到 已經先清理殘膠黏回去了
目前再觀察看看還會不會結冰~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獲益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k檔位量出來是這個樣子,
請問直接就是510嗎?
還是要依檔位變成 0.510*2k?

大大
電表2K 是最大2K不用再乘啦!
是510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