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摩斯快煮壺SAK02沒按開關自動過電

楼主(2018-03-18):
之前換過保險絲,用了一段時間

現在又出問題了,放上底座沒按開關會自動加熱,沸騰了也不會斷電會一直煮

底座量都正常,就剩本體的問題,電熱管上面有燒掉的痕跡,量電阻只有16歐姆,

正常應該33歐姆嗎?如果電熱管燒掉為何還會加熱?

网友A:
開關模組裡有兩個接點的支撐塑膠應該是脆化了, 變成永遠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模組裡有兩個接點的支撐塑膠應該是脆化了, 變成永遠導通

老哥被你說中了,這是廠商的陽謀?明明可以再墊一塊電木非導熱的東西偏偏要用塑膠。

現在想拆也很難拆,四個鐵片卡榫和塑膠部份沖壓在一起,其中兩個可以用一字起子板起

另外兩個藏再裡面,根本挖不到..........

网友B:
三太子有拆起來,不過.........

快煮壺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有拆起來,不過.........

快煮壺

已經開始在對岸淘了~~~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sort=sale-desc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開始在對岸淘了~~~
https://s.taobao.com/search?q=%E7%94%B5%E6%B0%B4%E5%A3%B6+%E6%BA%AB%E6%8E%A7 ...

定期清除接點的積碳,以免銅片高熱融化塑膠。

网友:
不太曉得33歐姆怎麼來的,這台的瓦數也不知道標示多少,但是應該不低
可以用公式算看看,希望沒記錯
功率=I(電流)^2 * R(電阻)
V(電壓)=I(電流)*R(電阻)

以16歐姆的電阻來看,插110V電壓
功率=(V/R)^2 * 16 = (110/16) ^ 2 * 16 = 756.25 (W)

33歐姆的話則是 366左右

所以還是要看你那台加熱壺上面的標示才會知道電阻值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