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V5-472PG 亮電源燈不開機[已完修]

楼主(2018-03-18):
品牌:ACER
型號:ZQK/Aspire V5-472PG
故障狀況:按電源鍵後,電源指示燈恆亮,但螢幕沒畫面也沒亮,手電筒照也沒畫面,拆開機器後蓋,插上PTi8除錯卡後顯示如圖,信號不正常;兩個風扇轉一下後剩下右邊的持續轉,然後左邊停掉,過了大約一分半左邊又開始轉,我大約測量了CPU供電的MOSFET,都沒有短路,請教,接下來的方向該如何檢查?謝謝

筆電外觀

筆電外觀

機器外觀

型號硬體內容

型號硬體內容

型號及硬體規格

Model:ZQK

Model:ZQK

底部銘牌

底蓋打開全貌

底蓋打開全貌

基板全貌

Debug卡顯示1

Debug卡顯示1

除錯卡顯示內容1

Debug卡顯示2

Debug卡顯示2

除錯卡顯示內容2

网友:
接桌機的營目,看會不會亮,

楼主:
他只有HDMI出口,接過了不會亮,換過兩台電視接過,所以覺得不是面板問題,請問,我得先量到哪幾個電壓??開機後CPU有溫度,顯晶卻沒甚麼溫度!!謝謝回應
acer_aspire_v5_v7_quanta_zqk.pdf (1.91 MB, 下載次數: 57) 這是我找到的線路圖,我研究一下,從電源追看看

网友:
先刷BIOS看看
板號 DA0ZQKMB8E0

楼主:
哇,我沒有能力刷,我可以拆下BIOS,沒有燒綠機,該如何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我沒有能力刷,我可以拆下BIOS,沒有燒綠機,該如何是好??

可到徵求區徵求看看 cmos電池先拆下來測量看看夠不夠電 筆電電池接線也要拆掉 再裝回開機看看
還有這台bios好像有兩顆 bios+ec 要燒錄先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到徵求區徵求看看 cmos電池先拆下來測量看看夠不夠電 筆電電池接線也要拆掉 再裝回開機看看
還有這台bi ...

報告版主,CMOS電池3V電量足,沒錯,BIOS有兩顆,電池有拆掉過上電測試跟接回電池上電,結果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版主,CMOS電池3V電量足,沒錯,BIOS有兩顆,電池有拆掉過上電測試跟接回電池上電,結果相同 ...

你要不要試試看用隨身碟盲刷  將下面檔案解壓縮到隨身碟 將隨身碟插入開機長按電源鍵 看隨身碟閃爍放開電源鍵 等個幾分鐘 看會不會重新啟動 不確定此方法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試試看用隨身碟盲刷  將下面檔案解壓縮到隨身碟 將隨身碟插入開機長按電源鍵 看隨身碟閃爍放開電 ...

馬上來試試,我沒有聽過有這方法,好棒,謝謝版主不吝嗇教導,拜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馬上來試試,我沒有聽過有這方法,好棒,謝謝版主不吝嗇教導,拜謝

報告,長按電源鍵不放,電源五秒後就關閉了,亮起的瞬間,隨身碟有亮一下就沒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長按電源鍵不放,電源五秒後就關閉了,亮起的瞬間,隨身碟有亮一下就沒再亮 ...

你按住2分鐘後再放開看看是不是一樣情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長按電源鍵不放,電源五秒後就關閉了,亮起的瞬間,隨身碟有亮一下就沒再亮 ...

把U盤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或者 FAT(FAT16)格式,盲刷只支持這兩種格式(FAT16/32)。注意不能是 exFAT,不能是 NTFS,更不能是 ext2 等Linux專用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住2分鐘後再放開看看是不是一樣情形

按了超過兩分鐘,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盤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或者 FAT(FAT16)格式,盲刷只支持這兩種格式(FAT16/32)。注意不能是 exFAT ...

回版主,第一次用FAT32,第二次用FAT,狀況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了超過兩分鐘,一樣的

再試試看這個方法
把U盤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或者 FAT(FAT16)格式,盲刷只支持這兩種格式(FAT16/32)。注意不能是 exFAT,不能是 NTFS,更不能是 ext2 等Linux專用格式。
再把檔案拷貝到隨身碟
按住盲刷的兩個鍵不放,宏碁是按 fn 和 Esc
插入電源
按開機鍵。電腦會開機,此時你會發現螢幕上沒有任何顯示,某些機型甚至螢幕背光燈都沒有亮,這說明你進入了盲刷模式,此時你就可以放手了。(UEFI狀態下卡BIOS也是黑屏,但是螢幕背光燈是亮的。不過某些機型盲刷的時候沒有螢幕背光燈區別,還有一些機型卡BIOS的時候螢幕背光燈也是不亮的。)

盲刷模式一開始,硬碟燈會閃爍一會兒。然後硬碟燈長時間熄滅,但是風扇一直在勻速轉動,此為正在進行盲刷。約5分鐘後,電腦自行關機,此時盲刷就結束了。你可以再按開機鍵,如果一切順利,電腦會正常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試試看這個方法
把U盤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或者 FAT(FAT16)格式,盲刷只支持這兩種格式(FAT16/32)。 ...

回版主,我換了兩顆U盤,重複格式FAT&FAT32,狀況都是,進入盲刷,電源指示燈閃爍,U盤有閃,看似重複閃的方式,換過多個USB孔,都是一樣,最長十幾分鐘,還是一樣的閃法,不會關機,重開還是老樣子,這是BIOS有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版主,我換了兩顆U盤,重複格式FAT&FAT32,狀況都是,進入盲刷,電源指示燈閃爍,U盤有閃,看似重複閃的方式, ...

有可能要把BIOS跟EC BIOS 拆下請人先備份在幫忙燒錄
ZQK_207 HM70.rar (2.95 M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要把BIOS跟EC BIOS 拆下請人先備份在幫忙燒錄

版主,我去買燒錄機,請問是否您覺得舊的程序有問題?那麼還需備份嗎?反正已經無法開機,您提供的程序我直接燒入BIOS就可以嗎?我問個笨問題,我們在這個程序上繞,您的經驗哩,這台故障的狀況就只是BIOS程序嗎??不會有其他硬體方面的問題嗎?其實我不會修筆電,所以笨問題請您見諒,很謝謝您的教導,祝您晚安

网友B:
依這台筆電目前的情形確實依該先刷BIOS在講

風扇有轉電源燈恆亮表示有觸發上電了

如果有缺電應該會掉電重啟

有短路會不觸發

但這台沒有這情形

BIOS是有可能的

先從簡單好處理的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去買燒錄機,請問是否您覺得舊的程序有問題?那麼還需備份嗎?反正已經無法開機,您提供的程序我直接 ...

不管是不是BIOS問題 養成備份習慣很重要 因為有些機器有序號問題 要從備份下修改跟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這台筆電目前的情形確實依該先刷BIOS在講

風扇有轉電源燈恆亮表示有觸發上電了

好的,我懂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不是BIOS問題 養成備份習慣很重要 因為有些機器有序號問題 要從備份下修改跟比對 ...

是的,這樣我知道了,等燒錄器來,我再進行下一步,謝謝

楼主:
回報版主跟關心的網友,今天在淘寶買的XTW100Pro編程器到手,馬上備分及燒錄獅子魚版主給的BIOS程序,已經可以開機,進到桌面,應該是完修了,由於現在忙一下,晚些來測試各項功能,在下非常感謝獅子魚您的教導與指教,還有"雨知波自行維修""Lazy-Panda",否則我都不知如何處理,真的謝謝您以及痞酷這個園地,祝大家順利平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報版主跟關心的網友,今天在淘寶買的XTW100Pro編程器到手,馬上備分及燒錄獅子魚版主給的BIOS程序,已經可以 ...

恭喜完修~又進階了,厲害~

网友D:
好厲害,我都還不知道筆電的BIOS在那,你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又進階了,厲害~

謝謝,您客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厲害,我都還不知道筆電的BIOS在那,你就修好了

我大概知道Winbond是裝BIOS的,又找了線路圖,所以很快找到,也謝謝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再試試看這個方法
把U盤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或者 FAT(FAT16)格式,盲刷只支持這兩種格式(FAT16/32)。 ...

請問獅子魚大,這方法適用其他產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獅子魚大,這方法適用其他產牌嗎?

別的廠牌有別的按鍵組合跟BIOS名稱要相符

楼主:
回報,各項功能正常,由於機器原本是Win8.1,灌Win10沒有問題,顯示正版啟動,各項功能也都正常執行,由於燒入2.07版,後來進官網升級到2.10版,也都正常,我敬獅子魚一杯,感恩
已開機畫面
本次購買的XTW100Pro
註:由於本次的BIOS是25系列的,我不是職業維修,只針對本次維修,降低成本,故購買這個編程器,連同腳座才不到NT200元,提供參考

楼主:
版主,我附上舊的BIOS,是否您有空時可以看看哪裡的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附上舊的BIOS,是否您有空時可以看看哪裡的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謝謝

剛剛看了一下4MB後半部資料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了一下4MB後半部資料不見了

所以EC不見了,會是甚麼原因呢??另外,請問版主,您的Bios ,BIN檔是下載的,還是您修改的?目前,這機器我測試的結果,在開機選單裡,舊一點的隨身碟跟外接光碟機在BIOS看不到,也就是沒有出現機型跟型號,所以無法指定開機,但進入OS卻又看的到,這現象有點怪,會是BIOS引起的嗎?版本我已經到官網更新到2.10版,謝謝
BIOS裡看不到有偵測到硬體
F12開機選單裡也沒有
進到WIN10的OS裡卻出現了
附上BIOS的位置照片

補充內容 (2018-4-2 07:29 PM):
BIOS 改為Legacy,可以讀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EC不見了,會是甚麼原因呢??另外,請問版主,您的Bios ,BIN檔是下載的,還是您修改的?目前,這機器我測試 ...

檔案是網路找的 要修改要有原始檔 或有類似機型的BIOS下去改 是BIOS部分不見 通常是不正常關機或更新BIOS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案是網路找的 要修改要有原始檔 或有類似機型的BIOS下去改 是BIOS部分不見 通常是不正常關機或更新BIOS ...

知道了,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