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洗劑DIY比例?

楼主(2018-03-19):
老媽留下的椰子油起泡劑70%網查與純水是劑:水1:10?

加少許食鹽是防止蔬果類發酵腐壞?比例大概是幾%?1~2%

蔬果類也1~2%?

小蘇打粉也是1~2%?

老媽以前都去市場跟水果攤要果皮加水滾過後再添加其他東東,網查有些是直接泡酒精即可?

以前應該要跟老媽好好學的

有痞友可否經驗分享?

网友:
  加少許食鹽其實是為了增加黏稠度, 且也有減少洗劑滑膩感.

  在備製過程中, 因 酒精 & 椰子油起泡劑 含量較高, 故效果並不明顯.

  雖於型態上瞧不出黏稠度; 但添加鹽之時會比未添加鹽有黏稠度.

  換句話說, 即是洗劑較易附著於待洗物表面方便清洗.

  不知 bluse 君備製洗劑欲清潔啥.

  若為廚衛家具, 蘇打粉、豆製粉也是不錯的選擇.

  至於食材, 流動水 & 刷具較健康.

网友:
家庭主婦來建議你,
清水多洗幾遍,
比你添加有的沒的好,
因為都會附著在表面.

网友:
老婆說清潔劑快用完了,昨天也做了兩瓶500cc 清潔劑大多是以介面活性劑的功能來達成清潔的動作,油與水不相溶,利用介面活性劑的特性可讓油溶於水,讓油污從被清潔物上用水帶走。
和水的比例從7到15倍都有人做,只是稀釋的做用,清潔時也是要用水的,不用在意。
先講一下大部份人的做法:
一、起泡劑用水稀釋,清潔用品都是怕污染,所以有人用過濾的水,煮過的水等等,或加一些抗菌劑,不然做少量一點,快用完。
二、利用柑橘類的果皮酵素增加清潔效果,順帶加點果香,大部份是用酒精萃取,再來可能如你印象中用煮的。
三、加甘油,用手洗比較不會澀,我是不清楚效果,因為洗的不是我。增稠物我是用乙基纖維素不到1%,稠度看個人. 用飽和食鹽水量要用多才會稠。
最後三種加在一起。

所以總結是椰子油起泡劑稀釋就可使用,其它的是附加效果,個人隨性慣了可能每次做比例都不一樣,做法也不一樣,講一下昨天的做法。
成品1000cc
A.200cc椰子油起泡劑加200cc95%酒精(起泡劑用水稀釋太慢了,所以酒精先來)
B.50cc甘油加15cc冷壓橘油3cc精油乳化劑(我沒那麼多柑橘皮,人也懶)
兩組分開攪拌均勻後加一起攪拌,分裝,溫水加好加滿(溶的比較快),搖一搖交給老婆。

楼主:
感謝痞友的回覆,洗劑用途為洗衣,由於沒老媽的放低身段,目前是用蘆薈打成汁加入(或可以泡酒精?)或少量小蘇打粉

網查如果是地板洗劑還可以加入少許硼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