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寶 CF-808 義式濃縮咖啡機不加熱維修

楼主(2018-03-19):
這台咖啡機是同事從家裡帶來的, 症狀是使用時電源燈有亮但不加熱不出水, 可是偶爾又可以正常動作一下下...
單從描述來看應該是有某零件接觸不良, 或者是溫度開關快壞了; 這不拆機是沒有答案的

▼本體外觀

▼銘板

▼翻到底座下將六顆螺絲卸下就可打開

▼拆開底蓋

▼內部檢視
本體突出是加熱器兩端
綠色框框是溫度開關
紅色框框是溫度保險絲

▼故障點
還在查看線路時發現加熱器其中一端上的熱縮套管完全脆裂

▼不良端子
用手一碰完全不用拉拔, 端子帶線就掉下來; 細看已經嚴重變型夾不住

▼組裝試機
剪掉不良端子, 找一個相似的新品壓接後安裝回去; 重新組裝後上電實測功耗約700W, 加熱出水均正常
經重覆多次測試確認已經完修,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來煮一杯咖啡驗收一下~~~~

老大說過要符合普龍貢技術研究中心測試認證~

网友B:
lazy104大,
另一個端子,
可能也快壞了,
建議一起更換。

网友C:
吼~~~我有也有一台這個...
只是冰倉庫很久了
因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沒人敢用這台
只是有時我用起來也會怕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吼~~~我有也有一台這個...
只是冰倉庫很久了
因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沒人敢用這台

用起來會怕怕的
所以冰倉庫了
既然如此 不用了 能拿出來標酷幣 使其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zy104大,
另一個端子,
可能也快壞了,

感謝阿姐的提醒, 下次會特別注意!

其實在查線路當下是有想到要檢查一下另一個端子的狀況;
可是當開始動手換新端子時, 腦袋就被一股趕快組裝試試看的意念推動,
一堆原先的思慮都拋到腦後, 連照片都忘了拍, 然後就完修交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吼~~~我有也有一台這個...
只是冰倉庫很久了
因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沒人敢用這台

為何用起來會怕怕的??

完修後測試不下八次, 使用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唯一有點疑慮是要連續煮下一杯時, 因清水槽內還處於高溫狀態, 冷水一倒下去的瞬間會被一點點蒸汽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起來會怕怕的
所以冰倉庫了
既然如此 不用了 能拿出來標酷幣 使其重生

呵~~這提議不錯,要看h大的意願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煮一杯咖啡驗收一下~~~~

老大說過要符合普龍貢技術研究中心測試認證~

A大您對咖啡機似乎相當執著...

這台已經給同事帶回去了; 歡迎A大您來驗收先前那台Delonghi
http://bbs.pigoo.com/thread-6762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A大您對咖啡機似乎相當執著...

這台已經給同事帶回去了; 歡迎A大您來驗收先前那台Delonghi

下回記得修理好要留下來使用一個月到一週,避免拿回去故障又得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何用起來會怕怕的??

完修後測試不下八次, 使用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是的...就是因為煮水時和補水時的蒸氣很嚇人
所以太座不敢用
但我問過她了..她說...
那她改天再拿出來試試看
真受不了就...清掉吧

网友(2018-04-19):
恭喜完修

网友:
借"咖啡機" 關鍵字
轉貼一則媒體報導隨想

黑手變身咖啡豆達人 獨創行銷模式年收千萬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33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