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2J(K42JP) 筆電 請問 關於 刷BIOS

楼主(2018-03-19):
大頭照
內容照

請問MAC是這樣刷的嗎?
換試刷 BIOS ,進入 START Easy Flash ,
進入之後,就是這個畫面,但是沒有我要的, fso是什麼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這是筆電型號

bios  和mac 是從這網址,2樓(獅子雨)下載,但是進入bios後看不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K42JV

网友A:
ASUS
型號要看記憶體座貼紙才準
你的是K42J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型號要看記憶體座貼紙才準
你的是K42JP

補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型號要看記憶體座貼紙才準
你的是K42JP

進入 START Easy Flash ,一樣看不到,是不是要用別的軟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進入 START Easy Flash ,一樣看不到,是不是要用別的軟體

你把檔案放在哪裡

楼主:
usb  win98 開機片

网友:
參考這篇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08859
如不行把檔案F1改成AS

网友:
我給的檔案是要拆下BIOS用燒錄機
你要更新要到官網下載2MB的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 ... 66216049.1517847857

楼主:
已經更新過BIOS後
但是在DOS的畫面還是一樣,或是要把BIOS拆下來,重燒錄會不一樣嗎
由其是紅線的地方,打上字,會不一樣,
我明明是打 1 ,會變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更新過BIOS後

但是在DOS的畫面還是一樣,或是要把BIOS拆下來,重燒錄會不一樣嗎

鍵盤先拆下 用外接式鍵盤 看是鍵盤故障還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鍵盤先拆下 用外接式鍵盤 看是鍵盤故障還是主板

沒鍵盤,也是這樣畫面,
請問有電路圖嗎,上次你給我,好像是點位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鍵盤,也是這樣畫面,
請問有電路圖嗎,上次你給我,好像是點位圖

華碩的只有點位圖很少有電路圖的
這個畫面有可能是顯示晶片或者CPU內顯方面故障或HM55

网友:
ATI顯示晶片故障了

楼主:
哇,這樣就只能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