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RAFTSMAN電動工具充電器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8-03-20):
朋友手持打氣機用的CRAFTSMAN電池充電器,拿來時說充到一半燈就滅了
充電器後方標籤
兩顆指示燈點亮/閃爍的定義圖
打開一看,保險絲燒毀
使用三用電表測量一次側交流端有阻抗異常,將整流/保險絲等元件全部請下
檢測整流二極體已經擊穿
將整流二極體改為較高規格的橋式整流器,並更換原規格保險絲,插上電源已經可以正常過電及對電池充電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狼大手下檢測東西…我怎麼覺得,好像什麼東西到你手裡都不是問題…一個字…「強」二個字「超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手下檢測東西…我怎麼覺得,好像什麼東西到你手裡都不是問題…一個字…「強」二個字「超強」 ...

鐵板也是常常踢到,這次碰巧ˋ撿到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這二極體應該也有2A以上,可能遇到品質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