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日本 象印NP-VL18 煮到一半

楼主(2018-03-20):
各位前輩好,
從日本帶回的象印IH電子鍋約使用一年後,
出現煮到一半就停止煮飯(連保溫都沒有),
重新執行煮飯行程就會出現錯誤碼H01,
但可以執行保溫行程,

因錯誤碼跟溫度有關,
我已經把上蓋跟側面的熱敏電阻都換成50K ,(原本拆下的值接近30~50K)
換完後故障現象依舊,
請前輩們指導方向。

補充內容 (2018-4-16 08:44 AM):
4/16 更新資訊,肚臍熱敏電阻更換
33k=>50k 飯的周圍出現鍋巴 , 行程沒跑完直接停掉沒跳保溫
33k=>25k 飯已經接近全熟,但是飯粒帶水,行程沒跑停掉沒跳...

補充內容 (2018-4-16 08:47 AM):
還沒更換熱敏電阻前測試過,
煮飯行程沒跑完跳掉後, 手動按下保溫鈕, 過30分鐘就可以達到煮好的狀態,
所以煮飯行程沒跳保溫似乎主要的關鍵

楼主:
補上電路板正反面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電路板正反面照片

你方向可能錯了吧!連上蓋保溫片.都拆了

网友B:
一般溫度保險絲作用是做安全保護,你的方向有誤他沒斷應該不是此方向除非ic有檢知阻抗,先問公司出現H01
是何義,因電鍋為加熱煮飯用電熱絲通電兩端應會有氧化現象,造成控制IC檢知電流過高而保護,本人淺見
先看電熱絲通電兩端是否氧化,再來可能是IC壞或周邊檢知迴路故障,希望能幫到你,若有不對請前賢指教.

网友C:
H01~應該是風扇散熱系統異常

网友D:
有說明書嗎,先看有沒有故障代碼說明,這個是變頻的,當電磁爐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方向可能錯了吧!連上蓋保溫片.都拆了

原本猜測是熱敏電阻故障,導致偵測溫度超過設定值,電子鍋自動斷開加熱,
而熱敏電阻兩個位子都有,鍋蓋&鍋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溫度保險絲作用是做安全保護,你的方向有誤他沒斷應該不是此方向除非ic有檢知阻抗,先問公司出現H01
是何 ...

我不是更換溫度保險絲, 而是鍋蓋的溫度保險絲旁有一個熱敏電阻,用來偵測鍋蓋的溫度。
感應式線圈沒有氧化的痕跡,新品買來使用才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01~應該是風扇散熱系統異常

執行煮飯行程的時候 ,風扇有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說明書嗎,先看有沒有故障代碼說明,這個是變頻的,當電磁爐修

H01,H02 表示鍋蓋或本體溫度過高。
但問題是我煮到一半,飯還沒熟他就像被關電一樣,是我重新執行煮飯,他才跳出錯誤碼。

网友E:
不会是供电电压超过110V有点多,接近120V了吧?

网友F:
  故障代碼:

  依業者的 FAQ, 液晶螢幕出現 H01 的原因 & 對策:

鍋蓋 & 鍋底感測器, 鍋側感測器 & 加熱器高溫.
請注意燙傷※.
->按下 "取消" 鍵, 打開外鍋蓋並讓其冷卻超過50分鐘 (時間因型號而異).
->如果想快速降溫…
·將冷水放入內鍋並冷卻主體內部;
·打開外鍋蓋, 取下內蓋組件, 讓散熱器冷卻.

  連續炊煮時, 鍋蓋或內鍋感測器測溫度過高時顯示的代碼 H01. 外鍋蓋和鍋體因溫度過高而導致炊煮的飯會不好吃. 請給外鍋蓋和鍋體降溫.

  所以是 溫度感測器 或 加熱器 相關組件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供电电压超过110V有点多,接近120V了吧?

我換過不同地點的插座,(彰化=>新竹)
現象一樣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依業者的 FAQ, 液晶螢幕出現 H01 的原因 & 對策:

鍋蓋 & 鍋底感測器, 鍋側感測器 & 加熱器高溫.

就是因為原廠的說明似乎都在溫度上,
所以我把溫度感應器(熱敏電阻)換掉,
但現象一樣存在,沒變好也沒變壞.
加熱元件就是IH線圈了~~

网友:
有嘗試著把上蓋的排氣孔清潔一下?
或許是卡髒汙

网友:
引用 楼主:
H01,H02 表示鍋蓋或本體溫度過高。
但問題是我煮到一半,飯還沒熟他就像被關電一樣,是我重新執行煮飯,他才 ...

蓋子有清洗乾淨嗎?
上次有人修過發現是蓋子塞住了。

補充內容 (2018-3-20 09:25 PM):
日立壓力IH電子鍋無法加熱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46-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因為原廠的說明似乎都在溫度上,
所以我把溫度感應器(熱敏電阻)換掉,
但現象一樣存在,沒變好也沒變壞: ...

(1) 出現H01是因為你又重新煮了第2次才出現,連續煮2次造成鍋內溫度過高跳保護,

  所以出現H01並不是真正的故障點,這反而證明了保護迴路是好的

  (2) 而第一次煮飯煮到一半就停止煮飯

  這應該是電子鍋偵測到飯已達到煮熟溫度而停止繼續運作

  第(1) . (2) 項的狀況都指向了高溫的問題,如果零件都沒有故障的情形下,
或許可以朝向 "散熱"的方向處理

  注意進氣口和出氣口是否堵塞造成散熱不良,
Wet大有提到馬達問題,它有轉但或許是轉速過慢了

网友H:
我以前碰過類似的問題,原因是內鍋有些變形,換個內鍋試試看!

网友:
有用變壓器嗎,110V降100V

网友I:
這裡有h02的故障顯示,參考看看!
象印電子鍋NS-MYF18故障顯示h02[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372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出現H01是因為你又重新煮了第2次才出現,連續煮2次造成鍋內溫度過高跳保護,

  所以出現H01並不是真 ...

散熱部分我有在冬天測試過,
也有開啟電風扇側吹,
看起來沒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碰過類似的問題,原因是內鍋有些變形,換個內鍋試試看!

大大說的蠻直得測試的,
但買新的內鍋來測試非常不划算xd

楼主:
沒有降壓,
不過沒降壓煮了一年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裡有h02的故障顯示,參考看看!
象印電子鍋NS-MYF18故障顯示h02[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3722 ...

感謝大大分享站內經驗,
我有特別量過所有被動元件,
看起來都還蠻正常的,
所以應該是其他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蠻直得測試的,
但買新的內鍋來測試非常不划算xd

也不是說一定就要買新的...
您可以先看看內鍋有沒有嚴重刮傷變型(內外底部都要檢查仔細)
不然先照個相片來給大家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