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2LC4D-DA 開機後閃3次關機

楼主(2018-03-20):
        大家好,小弟手邊有兩台 LG 電視,一台37與這台32,兩台症狀相同,我把電源板凸頂電容換掉後問題還是一樣。就是開機從紅燈轉綠燈後螢幕、背光會間歇閃爍三次後轉為待機紅燈,要重複開機個5-8回才能正常開機。
        因為32這台我幾乎把所有電源板的電解電容、X2 AC 電容全部換新,甚至買了 ESR 表把主機板固態電容一部份全部換新,其餘檢測高 ESR 值超過正常2-3倍的也換新,搞了2-3天症狀還是一樣!真的找不到維修方向了。。。
        後來無意間看到 blueangel 網友 PO 的這篇 LG 維修文[維修實例] LG 32LC4D-DA 開機後閃2次關機,跟我的症狀一模一樣,也真的用吹風機吹過一次就開機成功,顯然是主 MCU 虛銲造成,我照作者的方法銲上 100K 電阻與 3.3V 後還真的成功了!!
        後來我又自己加工把背殼加上兩顆風扇,好將多餘的熱排出,延長機器的使用壽命,因為自用外觀也就將就。謝謝 Blueangel 提供的維修文,長知識了!

网友:
很不錯的改法,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很棒的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請問您另一台37吋的有一樣症狀,是否也適用這個方法來解決?

网友:
改法完修恭喜,感謝分享!

网友:
有夠厲害!!
感  謝  分  享ˋ

网友A:
恭喜完修。

那不是虛焊啦.....是原本偵測5V電源有無異常用的偵測腳位,因為取消偵測用的線路後變成空接狀態,原本應該要是Hi 準位是正常的,會變成Lo 。程式就誤以為5V電源出問題,就閃幾次後關機了。

接到3.3V 就是讓程式認為5V 電源是正常的,這樣就不會關機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現在沒空,過幾天我會去改那一台 37 的,成功了會再 PO 分享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那不是虛焊啦.....是原本偵測5V電源有無異常用的偵測腳位,因為取消偵測用的線路後變成空接狀 ...

Blueangel 大,我的電容幾乎都換光了怎麼還會出現 5V 電壓的問題呢?

网友:
恭喜完修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Blueangel 大,我的電容幾乎都換光了怎麼還會出現 5V 電壓的問題呢?

可能我沒說清楚.....

我是查service manual 裡面的線路圖的,發現你焊接100K電阻那邊原先設計應該要有零件的,跟電源板相接後電源板那邊是一個5V 電源監控的控制訊號要送到主板來的。但是實際主板上要連接電源板5V 監控訊號的地方零件都被取消了(應該是因為5V異常,系統也不會動了,不需要監控。),因為沒有零件,所以主晶片的偵測腳變成沒有接任何電位,也就是浮接。浮接對一些IC來說是一種不穩定狀態,所以會發生問題。
其實也算軟硬體沒搭配好,硬體功能取消了,軟體卻沒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那不是虛焊啦.....是原本偵測5V電源有無異常用的偵測腳位,因為取消偵測用的線路後變成空接狀 ...

請 Blueangel 大參考這一篇連結
有錯誤請更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 Blueangel 大參考這一篇連結
有錯誤請更正!謝謝~

恭喜完修....可能每個機子設計不同,或是這台的軟體已經更改。(要把IO 偵測腳位設成pull hi 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