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I 電源供應器 無電壓 指示燈閃動 嗒嗒嗒不啟動

楼主(2018-03-20):
這是一個12V 3A 的Adapter 電源供應器,朋友壞掉給我一段時間了,這個電源供應器的故障情形是輸出無電壓,上面的綠色LED 以大約每秒一下閃動,然後也與LED 同步發出嗒嗒嗒的聲音,原本是不想修這個電源供應器的,但是最近看到KKP 遇到發出嗒嗒嗒的問題,所以就花了點時間修理,看能不能幫助KKP 找到靈感。

▼靜態照片拍不出LED 慢閃的動態,大家就想像一下。

▼準備螺絲起子跟鐵鎚從這裡破壞。

▼還算不難搞

▼裡面看起來沒有異樣,連電容也是好好的。

▼背面還有做一接地哩!

▼LED 會慢閃並發出嗒嗒聲表示這個電源供應器在啟動時觸發了保護,所以就關閉電源,然後再嘗試啟動,又觸發了保護......一直持續這些動作。
像這種故障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應該是短路或是過載,朝這個方法去想,還記得我以前說過了,要從簡單的先查,我用電表電阻檔量一下DC 輸出,果然是短路了。

▼仔細看了一下低壓側並沒有什麼肉眼看的出的故障,那只能看背面了。

▼背面要拆掉接地的板子。

▼看了一下似乎只有這個像二極體的最可疑。

▼拆掉它並測量看看,果然就是它。

▼去除固定膠,發現它並不是一般的二極體,而是P6KE15A,也就是TVS。

▼TVS 是並聯在DC 輸出位置,我們先不要裝這個TVS,先上市電看看,果然有12V 了。

▼不知道啥牌的電容很令人擔心,所以也一併換了。

▼接地板還是要接上去。

▼再上電一次試看看,沒有問題的話就可以把盒子重新粘上去了。

或許大家會說那TVS 不用換嗎?其實要不要換就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A:
老大又發爐了,啊, 打錯了,是又發功了, 加分!

网友B:
Wish大,

那麼.. TVS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瞬態電壓抑制二極體)
會壞掉, 是不是因為它曾經為了保護, 而制動犧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又發爐了,啊, 打錯了,是又發功了, 加分!

不要起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那麼.. TVS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瞬態電壓抑制二極體)

也有可能啊!
其實TVS 我是不會這麼做,因為TVS 屬於半導體,半導體故障大部份都是短路,而TVS 又是使用在並聯狀態,所以我都是TVS 加串一個保險絲,然後再與電路並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啊!
其實TVS 我是不會這麼做,因為TVS 屬於半導體,半導體故障大部份都是短路,而TVS 又是使用 ...

要串多大的保險絲,可以用 重複型 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串多大的保險絲,可以用 重複型 的嗎

這要實驗,P6KE 系列容量太小
重複型的保險絲速度很慢,不適合用在與TVS 搭配

网友:
所以沒裝TVS??

网友D:
看wish大修電源,如流水般的自然,水到渠成完全不拖泥帶水,讚啦

楼主:
沒有TVS 怎麼裝?剛剛去看了一下原來烏骨雞學姐有在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54923236

糟糕!Adapter 我已經用強力膠粘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wish大修電源,如流水般的自然,水到渠成完全不拖泥帶水,讚啦     ...

過獎了,你砸下不少銀子購買儀器,但是都沒看你貼出來練功........

网友D:
儀器是買來充場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儀器是買來充場面的

我們也認識很多年了,我現在才發現你也很會"喇......"

网友E:
恭喜完修
只是那片電源板還是一樣,已經快雙手投降了
可能得採取其他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只是那片電源板還是一樣,已經快雙手投降了
可能得採取其他方案了。 ...

你不是專業液晶維修人員,應該沒有交件的時間壓力,如果遇到的鐵板沒有先被其它人棄修過,那這片就是練功的絕佳機會,不要輕易放棄,過的了這一關,你的功力會大大突破目前瓶頸。

网友F:
好棒的分享~我也好多變壓器有問題就放著了~一個原因是拆很費功~都要用破壞的~另外就是我都認為電供會老化~所以舊的或有問題的就放著了~看了這篇會讓我有點動力去找幾個會用得到的來修修,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專業液晶維修人員,應該沒有交件的時間壓力,如果遇到的鐵板沒有先被其它人棄修過,那這片就是練功 ...

昨天花了點時間手繪整個高壓區的電路圖
下一步,應該會找相關元件,來做一個獨立板測試是誰在作祟

這片電源板沒被修過,在我這是第一手,卻也是遇到最硬最難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花了點時間手繪整個高壓區的電路圖
下一步,應該會找相關元件,來做一個獨立板測試是誰在作祟

如果你是修液晶的店家,因為有交件的壓力,一般就是買一片良品換上了事,真的要學的精就是要拿鐵板來練功才會有成績,如果你的練習過程中只遇到換保險絲或爆電容,那多年以後你就真的只會換保險絲跟換電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棒的分享~我也好多變壓器有問題就放著了~一個原因是拆很費功~都要用破壞的~另外就是我都認為電供會老 ...

我也是一堆壞的變壓器,烏骨雞學姐每次都說壞了為什麼不丟掉?我都回答我有時間會修好......,她總是回答︰問題是你很少有時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棒的分享~我也好多變壓器有問題就放著了~一個原因是拆很費功~都要用破壞的~另外就是我都認為電供會老 ...

虎鉗對角夾一下就爆開了,
不用太大力.
之前修過是電容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虎鉗對角夾一下就爆開了,
不用太大力.
之前修過是電容爆了.

這麼說也是~從來沒想過變壓器什麼東西會老化~造成壓降~功率不足~經3D姊這麼一提,真的很有可能只是電容造成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麼說也是~從來沒想過變壓器什麼東西會老化~造成壓降~功率不足~經3D姊這麼一提,真的很有可能只是電 ...

記得對角(不是直線邊)夾住。

親愛的酷友、我改名叫3D(立體)姐哦、
不是2D(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