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H61M-P21(B3)無CPU供電維修

楼主(2018-03-20):
主角:微星H61M-P21(B3)
症狀:無CPU供電

經銷商突然送修一塊1155小板,說有過電不開機

上電觸發過15秒CPU還是冷的沒有溫度

沒有CPU電壓,有記憶體供電

測CPU各電感沒有短路,CPU供電IC發燙

IC型號UT501

殺肉板找到一顆換上,希望是好的

上電CPU電壓出來了,亮機

上驅動程式,燒機收工

网友A:
版號是MS-7680 VER:3.2
2.0
3.2
點位圖
7.1
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號是MS-7680 VER:?
2.0

VER : 3.2

网友B:
趴趴熊大利害,那種小晶片不好焊的說,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趴趴熊大利害,那種小晶片不好焊的說,恭喜完修

就是你教我的啊

用低溫錫漿真的好處理多了

我現在都用低溫錫漿處理QFN

像IO或EC多腳的芯片也用

唯一的缺點是錫漿不是透明色

腳要對焊點比較不好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教我的啊

用低溫錫漿真的好處理多了

哈,您客氣了我也只是經驗分享而已,用錫漿真的好用很多,即使連鍚時也比較好處理,總比焊不上去的好

网友:
種qfp好難換
換的時候往往失敗告終。。

网友:
我都用一般的有鉛錫硬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你教我的啊

用低溫錫漿真的好處理多了

剛好也有一張這個不開機的,可是各路電壓好像都ok,可以跟趴趴熊大要個bios嗎

不然msi下載的都是.exe檔的不是該板的還不能執行解壓直接提出bios出來燒

大大們有那種.exe的bios提取程式嗎?不然去官方下的不能用,大大們都怎麼處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好也有一張這個不開機的,可是各路電壓好像都ok,可以跟趴趴熊大要個bios嗎

不然msi下載的都是.exe檔的 ...

可以是可以

但我這塊是從套裝機拆下的

開機的時候有聯強的LOGO

比較不適合喔

你的版本是多少,我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

但我這塊是從套裝機拆下的

謝謝大大
H61M-P21 (B3)
MS-7680 VER: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大
H61M-P21 (B3)
MS-7680 VER:3.2

H61M-P21(B3).rar (1.81 MB, 下載次數: 50)

你試用看看

网友:
這款的供電管理IC,祇要是CPU不啟動,大部份故障都在這…

网友:
感謝了,不論能不能用都先謝謝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