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D3722 電視 HDMI畫面一陣子黑掉

楼主(2018-03-20):
這台BENQ電視已經十歲了,爬文跟板上常見的油畫狀況有所不同
症狀:
1.面板按鈕按下去功能表不正確→應該是微動問題,更換即可。
2.使用HDMI當訊源,一開始畫面正常,過了5~15分鐘(不一定,感覺好像讓它冷卻越久可以用越久)
畫面就會黑掉,不過還是看得出有背光,而且還有聲音。
3.拆開來看,電源版部分看起來都是日系電容,沒有爆漿。
4.沒有畫面時,手摸邏輯版上那顆AS15,溫溫的正常,沒有特別高熱,而且也不是油畫問題。

不曉得這種有聲音沒有畫面的狀況,是否只能更換板子來處理呢?
一般有聲音無影像,應該是高壓版嗎?不過沒有畫面的時候,背後背光看起來是亮的,難道是AD版?

怕買下去更換還是沒久,而且又是舊電視了,白花錢就划不來了

電源版電容看起來以前有換過

電源版電容看起來以前有換過

楼主:
補充一下
1.按開機紐後,不用接任何訊源,電源維持綠燈,背光會一直亮,測量綠燈和背光可以維持5分鐘以上。
2.按開機鈕後,不接任何訊源,電源版上面有標示的5V 12V 16V 都量得到。

開機後,可以穩定量到5v 12v 16v

開機後,可以穩定量到5v 12v 16v

网友:
檢查看看HDMI端子接點有沒有氧化

電視的輸入端子都沒有用防塵蓋做保護

時間長了很容易氧化,先清看看或是換掉HDMI端子看看

网友A:
AS15如果壞掉幾乎都會燙手(畫面是油畫),但是我遇過不會燙手的(畫面白霧幾乎無影像),經量測GAMM電壓才確定。
另外您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輸入源再確認。

楼主:
嗯嗯 因為不是油畫也不燙手,所以來求助大家。補充連按面板input或menu,都看不見OSD。不過如果是前幾分鐘,畫面正常時,OSD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5如果壞掉幾乎都會燙手(畫面是油畫),但是我遇過不會燙手的(畫面白霧幾乎無影像),經量測GAMM電壓才確定 ...

謝謝提供寶貴經驗,為了避免是AD轉換作怪,畫面沒了之後,我就一直拿VGA當訊源了,可惜還是沒查出來

楼主:
晚上繼續奮戰,可惜還是無果
我參考了這個影片
電源版上標示的5v 12v 16v都有量到
到了邏輯版上,也有量到12v
可是還是有背光無畫面(VGA訊源)

電源版感覺是最簡單的,就查有沒有電
那麼AD主機板 和 邏輯版 彼此ˋ的分工為何?
如果像我這種情況沒有畫面,我要如何精確地知道或量測  到底是AD主機板有問題 還是後端邏輯版有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5如果壞掉幾乎都會燙手(畫面是油畫),但是我遇過不會燙手的(畫面白霧幾乎無影像),經量測GAMM電壓才確定 ...

我查了"有聲無影 有背光" 看到版上文章,有說明要檢測邏輯版的保險絲和電壓
測量結果如下,不確定量測點這些數值是否正常
邏輯版上左上角有標示一些代號  但是並沒有標示在孔旁邊,不確定哪個代號是哪個
量測出來DC -6V 14.4V  15.6V
26.3V  15.1V
我用圖說明

邏輯版電壓

邏輯版電壓

网友B:
您這邊測試點有VGL.基本上VGL一定是負電壓.

沒看到您這有負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邊測試點有VGL.基本上VGL一定是負電壓.

沒看到您這有負電壓.

感謝大師出手協助,您修好了超多各式各樣電視  深感佩服
VGL這邊的確是負電壓  -6
希望這台能得到您指點  起死回生 拜託拜託

网友C:
軟排的金手指可以清潔看看~
用橡皮擦的話~
請順著金手指的方向~
由內往外單方向~
不然金手指會翹起來脫離~

裝軟排也要小心~
不然金手指會翹起來脫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排的金手指可以清潔看看~
用橡皮擦的話~
請順著金手指的方向~

感謝  有清理過邏輯版上兩條排線,可惜未果,繼續奮鬥努力。
感覺越多閉門羹,越是想找出問題把它修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邊測試點有VGL.基本上VGL一定是負電壓.

沒看到您這有負電壓.

為了這台一直未果的螢幕,這幾天爬文應該有超過50篇了
不過BENQ沒有人是這個問題(背光有亮,有聲無影,沒有畫面按OSD無效,有時候放久一點會有畫面,OSD也會正常)
邏輯版上常見的as15 不熱也沒油畫  保險司F1也正常 VGL VGH這些量測好像也都正常,只差沒有gama1一路量下去看看是否階梯呈現

最後死馬當活馬醫,買了塊全新邏輯版換上,畫面就好了
中間有的小插曲,以前也拆過很多筆電排線,這次排線讓我大開眼界
上面的接點怎麼那麼容易掉阿???尤其電源版靠近自己,邏輯版遠離自己時,插入基本上看不到,一拔一插接點就跑起來 或斷了=.=
這個經驗提供給大家,不論是要清排線 更換邏輯版 更換AS15 排線插拔真的要很小心~~

最後完修,成就感無限萬歲!

p.s這塊邏輯版有人要嘛?網路一片450~600,有興趣自付郵資免費送您,如果有查出問題,希望能上來分享,造福大家

排線要非常非常小心

排線要非常非常小心

网友:
恭喜完修,這問題很特別。